EPLAN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3-03-02):
启动时经常弹出检查许可证的提示,怎么样消掉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你这是没有破解成功,找个激活软件就可以搞定

网友B:
没破解成功都这样的

网友C:
找个完美破解的

楼主:
是自带破解软件破解的啊

楼主:
哪位大佬可以提供,谢谢啦!

网友D(2023-06-14):
破触方法不对吧。有顺序的

网友B:
最好不要联网搞软件,会被查出来的

网友E(2023-08-13):
把这个COMMM的文件重新复制或者在本版找的此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