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TIA博图软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3-03):
image.png如图,下载后这些按钮都是灰色的,也按不动。但已经解密过了,权限也给了,这应该怎么办呀image.png这是我下载的软件。

网友A:
是这样的,你直接创建项目或者打开项目就可以了,只要你授权成功,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直接创建项目或者打开项目就可以了,只要你授权成功,没啥问题的...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B:
你随便进入一个工程里面就可以操作了,你这只是在启动界面,所以只能操作启动里面的打开项目或者新建项目,移植项目操作

网友C:
这是给新手用的,目的是在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建立一个工程。

高手一般就直接左下角点击项目视图了。

网友D:
打卡原来的项目或者新建自己的项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