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754 单精度浮点数转换问题

楼主(2023-03-03):
各位大神,我用了款拉力计,用西门子PLC 已跟他通讯上,但是上来的数据是IEEE754 单精度浮点数的,不能正确显示拉力计显示器的值,哪位大神帮提供IEEE754 单精度浮点转换方法或程序提供。

楼主:
用博图的序列化、反序列化指令能转换,但是没有成功,请教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不要搞复杂了。

可以转换成整数啊。

如果需要小数,你可以放大100倍,不就有两个小数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复杂了。可以转换成整数啊。如果需要小数,你可以放大100倍,不就有两个小数了吗  ?...



       试过了,不行呢。

网友B:
读取过来后转换成Dword,然后把原本的字节顺序1234用移位指令变换成3412,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过来后转换成Dword,然后把原本的字节顺序1234用移位指令变换成3412,然后就可以了。...

能不能有例子列举一下。

网友B(2023-04-03):
引用 楼主:
引用 "杂肥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读取过来后转换成Dword,然后把原本的字节顺序1234用移位指令变换成3412,然后就可以了。...能不能有例子列举一下。...



IEEE754就是我们常用的标准的32位浮点数,为什么你读上来不对,是因为你的字节顺序错了,4个字节,1234,可能高位在前低位在后或者低位在前高位在后,根据你的设备实际的字节顺序进行排列就行了,默认读上来的是1234这个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