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电脑主机运行的触摸屏软件

楼主(2023-03-04):
大家好,想问下有哪些触摸屏的软件可以在PC上运行,就是以加密狗的形式授权在PC使用。我更换了电脑或者是重装了系统,仍然用加密狗可以使用。PLC是三菱的。

西门子的WINCC是以加密狗的形式授权的吗?能够和三菱PLC通信吗?

网友A:
三菱的GT Simulator,富士电机的Tellus,Prof ace也有,WinCC中文版本采用加密狗方式,其他地区使用软授权方式。

HAVE FUN!

网友B:
直接用组态软件

网友C:
有哪种不行么

网友D:
昆仑通泰有的,电脑版,也就是上位机了。

网友E:
建议使用组态王 力控  等一些国产的组态软件,国产的组态软件与第三方PLC通信比较方便

网友F:
搞了物联网盒子 直接云组态就完了,随便一个上网的电脑都可以

网友G:
根据楼主的描述,用国产组态软件不行吗?这不是也能满足你的要求啊!

网友H:
就是以加密狗的形式授权在PC使用。我更换了电脑或者是重装了系统,仍然用加密狗可以使用。PLC是三菱的。

如果不要求电脑屏幕可触摸很多软件都可以PC上允许,重装系统很多狗都需要重新生成(第一次买的时候问好厂家以后就不是什么问题

西门子的WINCC是以加密狗的形式授权的吗?能够和三菱PLC通信吗?

wincc有软狗。通讯如果用到CP341 是需要单独的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最后还是用回了实体触摸屏,因为直接安装在PC上的的确价格有点贵。组态王编辑加运行1.5W左右,WINCC那是不用问了,应该不会低于5W.MCGS的通用版已经没有了技术支持,随便默认使用,在某宝是70块钱的加密狗就就可以。但是就担心会不会出PRO版的通用版,到时候涉及版权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I(2023-05-16):
引用 网友F:
搞了物联网盒子 直接云组态就完了,随便一个上网的电脑都可以



你这牛逼,是不是浏览器直接就可以打开运行界面了

网友J:
小项目的用wincc组态王价格很贵的,触摸屏的用过信捷的PC版,价格好像是3k,界面和触摸屏一样,加密狗类型,插哪个电脑用哪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I:
"ac米兰"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搞了物联网盒子 直接云组态就完了,随便一个上网的电脑都可以】进行回复:        ---------------------------...

可以 登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