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堆90W电机,怎么单独做保护?

楼主(2023-03-04):
输送线,90W电机、120W电机、200W电机近200台,全部都是单相电机,这个怎么做保护?

还是直接不需要保护啊

网友A:
有些小电机调速器带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小电机调速器带保护功能

问题:90以上的电机都是不带调速器的,说白了就是单相电容启动运转电机,想保护没有合适保护器件,而且关键是:用施耐德的电机保护断路器的话,断路器说不定比电机本身还要贵多了

网友B:
这个要和机械工程师商量好,换直流电机

网友C:
做过一个类似的,也是控制几个小功率的单相电机。当时用的是通讯功能的多路交流电流采集模块,通过485通讯监控电机的电流。你这个也可以监控电流,然后通过设置电流上限控制继电器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一个类似的,也是控制几个小功率的单相电机。当时用的是通讯功能的多路交流电流采集模块,通过485通讯监控电机的电流。你这个也可以监控电流,然后通过设置电流上限控制继电器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希望对你有...

这个谢谢了,我想想办法试一下你的”多路交流电流采集模块”,如果质量还行的话就可以,我的汇川PLC自带485

网友D:
每一路用保险管不就行了,方便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路用保险管不就行了,方便便宜。

保险管是按照启动电流热效应保护的,等到保险管动作,电机早就成了爆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