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线颜色不正确

楼主(2023-03-04):
这个导线过了空开为啥颜色就不对了,设置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A:
好像和逻辑有关系

网友B(2023-05-03):
电位连接点的问题吧

楼主(2023-08-04):
引用 网友B:
电位连接点的问题吧



试了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和逻辑有关系



怎么说

网友C:
有个地方可以修改的,不知道你可知道这个。

逻辑-电位传递到  连接点类型等等 可以尝试一下这些

网友D:
原因是你中断点后面没有元件了,连接到元件的话就会有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