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变频器用于起重机提升,重载时会出现滑钩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04):
问一下ACS88001145A3+B056+D150+N5050这个变频器在起重机二次提升时偶尔会出现滑钩现象,同时变频器会报警IGBT过温、过载,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整,电机是55KW,735转8极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变频器选小了。如果设置过流或最大扭矩,有可能损坏变频器。

网友B:
设置重载启动,这个参数会附带一个电流设置参数,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放大电流。

网友C:
可以根据重力 转速  计算一下功率     ACS880   有重载曲线的   复核一下

网友A:
IGBT已经出现超温报警,不要轻易设置电流和转矩参数。

网友D:
变频器的电流145A,电机电流100多A,明显是变频器选小了,与重载使用不匹配,短时间放大电流使用没关系,长时间就不行了,很容易烧坏变频器,建议更换大的变频器

网友E:
矢量控制重载启动,电动机失速变频器会报警过载。电机控制模式换成DTC

网友F(2023-04-23):
提升类负载至少功率要放大两档(206A)以上,必须空电机做标准辨识,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好了。

网友G:
不考虑换变频器,考虑加反向制动电阻呢?相比之下会不会更贵更麻烦?

网友H(2025-02-27):
、问题分析

  1. 滑钩现象

    • 原因

      • 变频器输出转矩不足,无法满足负载需求。

      • 电机与机械传动系统(如减速机、制动器)配合不良。

      • 负载惯性较大,导致瞬间失速。

    • 影响

      • 起重机在提升过程中出现滑钩,可能导致安全事故。

  2. IGBT 过温、过载报警

    • 原因

      • 变频器输出电流过大,导致 IGBT 模块温度升高。

      • 负载波动较大,变频器频繁过载。

      • 散热系统不良(如风扇故障、散热片堵塞)。

    • 影响

      • IGBT 过温会触发变频器保护,导致停机。

      • 长期过载会损坏变频器硬件。

二、解决方案

1. 优化变频器参数

  • 提升转矩输出

    • 调整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如 Torque Boost),确保在启动和运行时有足够的转矩。

    • 增加启动转矩,避免滑钩现象。

  • 调整加减速时间

    • 适当延长加速时间(如 Acceleration Time),减少启动时的冲击电流。

    • 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如 Deceleration Time),避免制动时过载。

  • 启用过载保护

    • 设置合理的过载保护参数(如 Overload Limit),避免变频器频繁报警。

2. 检查机械系统

  • 制动器检查

    • 检查制动器是否正常工作,确保制动器在提升时完全释放,在停止时可靠制动。

    • 调整制动器的释放时间和制动力。

  • 减速机检查

    • 检查减速机的润滑和磨损情况,确保传动系统顺畅。

  • 钢丝绳和滑轮检查

    • 检查钢丝绳是否磨损或打滑,滑轮是否转动灵活。

3. 优化负载匹配

  • 负载惯性匹配

    • 检查负载惯性是否过大,适当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或调整机械传动比。

  • 负载波动处理

    • 如果负载波动较大,可以启用变频器的 飞车启动功能(Flying Start),避免瞬间失速。

4. 改善散热条件

  • 检查散热系统

    • 清理变频器散热片和风扇,确保通风良好。

    • 检查风扇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更换风扇。

  • 降低环境温度

    • 确保变频器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位置,避免高温环境。

5. 监控运行状态

  • 实时监控

    • 使用变频器的监控功能,实时查看输出电流、转矩、温度等参数。

    • 记录运行数据,分析过载和过温的原因。

  • 故障诊断

    • 通过变频器的故障记录功能,查看 IGBT 过温和过载的具体原因。

三、具体操作步骤

1. 参数调整

  • 转矩提升

    • 进入参数 26.01 Torque Boost,适当增加转矩提升值(如从 5% 增加到 10%)。

  • 加减速时间

    • 进入参数 22.02 Acceleration Time 和 22.03 Deceleration Time,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如从 10s 增加到 20s)。

  • 过载保护

    • 进入参数 27.01 Overload Limit,设置合理的过载限制值(如 150%)。

2. 机械系统检查

  • 制动器调整

    • 检查制动器的释放时间和制动力,确保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匹配。

  • 减速机润滑

    • 检查减速机的润滑油是否充足,必要时更换润滑油。

3. 散热系统维护

  • 清理散热片

    • 使用压缩空气清理变频器散热片上的灰尘。

  • 检查风扇

    • 检查风扇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更换风扇。

4. 负载匹配优化

  • 飞车启动功能

    • 进入参数 21.01 Flying Start,启用飞车启动功能。

  • 负载惯性调整

    • 如果负载惯性较大,可以考虑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或调整机械传动比。

网友I:
没办法就减荷

网友J(2025-08-12):
首先检查散热风扇!冬天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K:
一变频器功率小了

二吊的负载超出额定值了

网友L:
不是抱闸电机么?用变频器输出控制抱闸继电器,输出定义为电流到达,设定一个合适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