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程序问题

楼主(2023-03-04):
这个西门子程序FB中二个起保停不能循环运行是什么原因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给的信息量太少了无法判断,可以适当多给些看看

网友B:
需要加个中转信号中转下,不然扫描的时候,只能执行一个回合就进行不下去了

www.ahfns.com

网友C:
可能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

也可能是你把这个功能块放到了只执行一次的系统函数里

网友D:
这点点东西怎么看出问题

网友E:
就这点信息的话,只能猜测你程序有问题,或许需要用定时器输出的下降沿来做条件

网友F:
就是逻辑问题

网友G:
就是你逻辑出问题或者使用双线圈了,循环执行本身就是PLC固有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个中转信号中转下,不然扫描的时候,只能执行一个回合就进行不下去了www.ahfns.com...



什么中转 ,是定时器那因个中转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lgjdz"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需要加个中转信号中转下,不然扫描的时候,只能执行一个回合就进行不下去了www.ahfns.com...】进行回复:        ----...



试了下还真是这样的

 之前那种为什么只扫描一次就结束了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lgjdz"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需要加个中转信号中转下,不然扫描的时候,只能执行一个回合就进行不下去了www.ahfns.com...】进行回复:        ----...



扫描周期和FB块是有某种关系吗

网友H:
FB块被调用的是OB123块,你看下OB123块的属性

网友I(2023-04-29):
基础知识不扎实,逻辑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J(2024-01-25):
看看是不是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K:
看着是程序写的有些问题,逻辑检查下

网友L:
FB运行时需要与一个背景数据块(DB)关联,如果在调用FB时没有正确配置或分配DB,或者DB的大小和结构与FB不匹配,都可能导致运行问题。

网友M:
调用方式不当,确认是否正确地调用了FB。在主程序OB中,需要正确地触发FB的调用,并传递必要的参数。

网友N:
图中信息截取的不够详细,看看FB块的属性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个中转信号中转下,不然扫描的时候,只能执行一个回合就进行不下去了www.ahfns.com...

正确

网友O:
检查FB内部的编程逻辑是否正确。例如,是否有未考虑到的条件或逻辑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按照预期执行循环操作。

网友P:
确认一下是否正确地调用了FB。在主程序OB中,必须正确地触发FB的调用,并传递必要的参数。要不会失败

楼主(2023-03-04):
求助帖
30分-未结帖
这个西门子程序FB中二个起保停不能循环运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Q(2024-01-30):
感觉是FB块属性的问题

网友R:
信息看不全呀

网友S:
定时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