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怎么显示200SMART定时器计数的时间

楼主(2023-03-04):
昆仑屏怎么显示200SMART定时器计数的时间不是VW这个值,是PLC上T旁边的变动值

网友A:
直接在设备驱动里添加接触器T就行了,类型32位 无符号二进制,就可以了,在设备通道处理里做一个处理,T的显示是100ms的,10=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