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萌新电气员 求助大佬 软件的版本

楼主(2023-03-05):
大佬们解答一下  目前工业用的博途 wincc   西门子200smat  300  昆仑通泰 以及autoCAD是那个版本的  怕走了弯路 目前还在自学中  谢谢

楼主:
球大佬帮帮忙

网友A:
SMART200 我用的是V2.06

博图是V17

CAD是2016简体版

昆仑通态是Mcgs pro 3.3.6.6353 sp1.3

网友B:
博途V18也好久了,看你的plc硬件了

SMART 2.4  2.4  2.5 2.6  2.7等等版本都有

300是STEP7 5.5  5.6  5.7等等

MCGS pro软件 很多版本了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这个版本一般没啥影响,工控软件可以用新版的电脑能够带动就行,另外博途一般安装需要纯净系统,很多软件不支持家庭版的系统

www.ahfns.com

网友D:
目前再用博图V16,smart是V2.4,CAD是2014,MCGS不详

300现在基本都和博图兼容了,所以step7建议别装了,我也不咋会用那step7

我说下为啥我用的版本偏低,博图太大了,装新的麻烦,非必要我一般不会去折腾最新版,smartV2.4已经支持profinet协议了,这和2.3就很不一样了,V2.5支持web service这个一般也用不上,所以还是按需求来选。CAD主要是我以前学过2007,后来看过2014的书,对界面比较熟悉,现在2022版2023版的看着比较好一点,但是2014用习惯了,也不想换了,缺点就是有时候给个高版本图纸2014打不开,CAD建议装新的版本,但是你一定得技术好,授权不彻底有时候就打不开了,老一点的版本授权一般都彻底,看你愿不愿意挑战自己的授权技术了。MCGS本身也不大,要用哪个随便就下载下来了,这个主要和你的触摸屏型号有关。

网友B:
CAD 我的电脑上面还是2014版本的

网友E:
什么版本都不影响使用,如果能安装高版本尽量不要低版本,版本越高功能越全

网友F:
我觉得根据个人硬件配置决定

网友G:
至于哪个版本的软件,应用起来其实差别并不大,版本之间的区别可以帮助里面可以查到,软件只是应用的一种工具,重要的是要了解其主要功能,指令的应用及原理,这样在完成某项任务或实现某个要求时,能很好的对软件进行操作,即使要完成某项很急的项目时,也能从容的进行应对,因为你始终无法保证客户对品牌的一成不变,一定要学会看帮助文档,这点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