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调试步骤

楼主(2023-03-05):
伺服调试步骤  有详细说明吗  630的这款

网友A:
负载连接完毕   先确认运动没有碰撞风险   rdy状态下同时按驱动器上下箭头  然后按 set 能自学习

也可用伺服软件

网友B:
用这个InoDriverShop软件很好调的,有些参数不明白的看看调试手册看看基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连接完毕   先确认运动没有碰撞风险   rdy状态下同时按驱动器上下箭头  然后按 set 能自学习 也可用伺服软件...



这个是确认H815参数的吧  转动惯量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