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全系列PLC解密软件

楼主(2023-03-05):
台达全系列PLC解密软件 最新版本:

台达EH3 EH2 EH ES2 ES SS EV SV 等等等等全系列PLC的穷举法破解软件,

最近增加了直读功能,当然只能直读早期的老版本PLC,最新版本的只能穷举。

此软件是专门用于破解台达的4位无错误次数保护的密码的。可以区分大小写,

可以勾选不同的字符,这样解密速度就快多了,一般字母与数字组合的几小时搞定。看看图吧。

好就赞一个哦! 使用窍门:此次升级重点是支持485通讯,无论用编程口还是用485通讯口都可以正常通讯。

所以提高效率的方法就来了,您可以同时使用两个通讯口解密,时间缩短一半,事半功倍。

 如果您的电脑没有两个COM口,这也没有关系,加一个USB-COM口即可。再不然也可以用两台电脑同时解密。

经我测试:编程口解密速度远远大于485通讯口。所以解密重点放在编程口上。相同的时间设置,

485口解密要比编程口整整慢了一半。 智能软件:如果您的PLC设置了密码错误次数保护,此软件是不会运行的。

解密前会有提示会告诉你加密方式和级别,绝对不会因为输入错误次数过多而锁机保护,软件初始通讯就会做各种检测,

包括型号检测,加密方式检测,是否还有8位的 PLC识别码 保护等等。更详细的使用说明看这里:

网友A:
看看  都可以用的吗

网友B:
楼主,请问可以用程序下载线连接解密吗

网友C(2023-11-29):
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C:
感谢,感谢,纯数字的密码,穷举成功

网友D(2024-06-07):
感谢楼主分享。多学习才能提高自己。

没有积分啊,下载真麻烦

网友E(2025-06-13):
为什么下载不了积分不够

网友F:
新版本不行

网友G(2025-11-22):
我的PLC有型号是 DVP40ES2,有次数限制,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