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首次设置ip地址失败

楼主(2023-03-06):
AB PLC在首次设置IP地址,点击禁用动态ip报错什么情况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诀窍:禁用DHCP时大概率是失败的,最好的方式是,设置IP以后,在RSLINX里就能看到这个更新后的设备,并且IP地址也已经显现出来了,在RSLINX中点右键选择模块配置,手动进去把IP地址模式的小圆圈改为“静态”就OK了。BOOTCPIP里面点禁用成功概率太低,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