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有密码也不能用

楼主(2023-03-06):
从网上下了个CH1H 密码直读软件,手贱设置了密码.现在怎样都解除不了.同事说A99是100F不可解.问题是密码我知道.用直读软件也能读出来.就是解除UM保护时提示密码错误.各位大佬怎样解.

网友A:
自己设置的密码 记错了

网友B:
这个挺难弄的,只有自己想想自己密码吧

楼主:
没记错,以前A99是000F时,还成功的玩过一解密.现在用这个软件,还是能看到自已设的这个密码.就是解除保护时报错.

网友C:
淘宝有解密软件可以搞定

网友D:
自己买个空白存储卡下载一个空白程序处理一下,PLC就初始化了,你可以继续玩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还是用哪个软件,花三十元,在网上买了一句话通电两小时后就可解密.果然可以.

楼主:
密码确实还是我设定的密码,没记错.不知为什么.要两小时后就可以释放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