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Electric p8 2023破解后使用不正常

楼主(2023-03-07):
软件破解以后可以使用,但使用几分钟后软件会突然卡顿,恢复正常后运行就不正常了,比如添加一个新建页后在创建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的地方数值就无法改变和选择了。

感觉是软件破解不彻底。怎么解决

网友A(2023-07-15):
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我没有使用中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C:
截屏看看,版本是那个,是不是输入法的兼容性没有兼容还是,,好像跟微软的输入法就不兼容的情况,才导致卡顿的现象,还是安装2.9版本,稳定可靠

网友D:
用人家破解软件还嫌卡 要脸不?

网友E(2023-08-26):
有的说打开软件前修改下系统时间会好,比较繁琐

网友F(2023-11-05):
我的也是一样的呀。

网友G:
没遇到过!

网友H:
重新安装破解下,破解方式有更新,或者上2024

网友I(2024-02-23):
引用 网友H:
重新安装破解下,破解方式有更新,或者上2024



破解方式一直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J(2024-06-15):
安装2024版本吧

网友K(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L(2025-02-25):
可以考虑直接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