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315】电气元件造假,你被坑过吗?

楼主(2023-03-07):
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电气元件“假冒伪劣”的那些事儿…….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开关面板、断路器、接触器是假冒山寨重灾区,PLC虽有些技术含量,但生产厂商多,技术也较为普及,稍不留神也容易打马虎眼。如果别人不能我们把关,我们自己就要擦亮眼了。

下面这个假的很猖狂

购买假品/山寨产品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傻白甜:没接触过正品,不能有效区分,从而被骗;

小村村:偏远地区找不到购买正品的渠道;

太抠门:明知道非正品,但出于成本及其他考虑等,选择假品/山寨产品。

这些非正品虽然可以满足普通用户的需求,但像断路器、接触器等工业领域应用的产品一旦买到假货,出现事故则容易造成较大损失。

大家在日常项目中碰到过类似的“仿真品”吗?发现后是如何处理的呢?欢迎回帖留言分享!

参与奖励:

优秀参与用户:5名  奖励保温杯

参与奖 若干   奖励20-200积分不等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3月25日止

网友A:
假货这个说法不太好,高仿就比较合理了。

那年我刚毕业,找了份工作,老板给了个高仿200PLC,我看着就怪怪的,他还给了我一条某宝20元左右下PPI线,别的不说这黄色的线看着就很扎心,我实习的公司是西门子代理商,这······。关键是这个高仿的200PLC兼容真200的软件,只不过搜到以后显示不出来设备型号,只有图标和unknown的字样,其他感觉没啥区别,质量上应该比正品要轻,而且上电以后电源板有轻微的吱吱声,就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高仿的特点(串口芯是白色的,并且RS485可以下载程序,输入输出IO指示灯是红色的,电池扩展口帽子下面没有接口等)

后来工作了遇到了一台精仿的200smart,其实我现在还在纠结到底是不是正品,我是没想到PLC有问题,程序里用了好多边沿指令,程序过不了这个边沿,这里总是断的,后来我把程序改了,没有用任何边沿指令,就把这套设备卖出去了,后来批量订货是领导找的他同学,从渠道商那里直接走的货,我就好奇的问了一句,之前那个不知道咋回事边沿指令不识别,然后给我的回复是,那是采购在淘宝买的测试机······于是在新PLC上又下载了含有边沿的程序,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使用之前那个时我看过外观和软件的兼容程度,几乎没有任何瑕疵,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硬件有瑕疵的正品把。

网友B:
假冒西门子电源模块,拆开后观察侧面没有西门子标识,这种应该不是按照正品购买的,就是国内厂家生产的兼容产品

这个是一个项目使用的假冒施耐德软起,这种就是中标厂家打擦边球,合同规定施耐德品牌,然后用这种凑数,项目又没人懂就被骗了。

网友C:
       普通的电气设备,仿照的,基本上大体有相关的标识(安装尺寸一致)。而电子元器件的仿照品,基本上外观接近,在没有使用在PCBA上时,基本上很难发现,就算使用上以后,如果不是特殊的应用功能,也不能被发现。

       举个实例,MC33074DR2G(单电源型 运放)。  因为本身这种进口品牌,在全球不同的生产基地就有小幅度的差异,比如1号引脚采用圆点丝印或者单条竖丝印,不同国家生产的同一型号,会因产地,生产日期等,丝印会有小许差异。而在来料检验时则无法识别,只能针对性的检查丝印是否符合对应的元件规格。    这类假冒器件当时的检出方法是通过整机设备的老化带负载测试,在需要电流响应快速的情况下,运放的响应时间也需要快速,仿照品的响应时间(slew rate)比正规品慢了不少,因此机器会出现测试上的电子信号响应来不及的情况,会导致故障信息的产生。   最终针对不良品进行批量验证,发现情况都基本一致。  不良品通过放大镜进行确认,会同时存在本体小圆圈与丝印同时存在的情况,一般正品只有单独一种识别丝印。

网友D:
每到315,就想到了之前的私企老板讲到的真理:”某宝上有论公斤卖的开关,为什么非得按个采购呢?这不是浪费钱吗?“

领导说的掷地有声,作为打工人的我们,只能听之任之,想想过去,真应该愤怒一把,干他个水落石出,奈何不得不为生活低头啊!

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公司没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到315,就想到了之前的私企老板讲到的真理:”某宝上有论公斤卖的开关,为什么非得按个采购呢?这不是浪费钱吗?“领导说的掷地有声,作为打工人的我们,只能听之任之,想想过去,真应该愤怒一把,干他个水落石...

比如短路了,开关不跳闸,他会不会哭了

网友E:
有些plc辨别还是需要些功夫的。

有些产品分什么一般仿造 和相当的高仿了

网友F:
欧姆龙传感器,三菱PLC高仿太多了,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便宜到你不敢信的,一定是假货

网友G:
开关电源,明纬、明伟傻傻分不清楚,都想用正品,结果用了很多都是假冒伪劣的开关电源,贴牌也多,无可奈何,采购商务说的算,他们只看这个牌子,真假就不管了,并且这玩意还不怎么好分辨真伪!

网友H:
我现在反正不管真李逵还是假李逵,能用住就行。

网友I:
说起假的电气,工业品那可是山寨太害人。曾经用户正泰的,没想到这个也有假的,假的是做工粗糙,触电容易粘连,端子非常容易长绣。图片就不发了,当时也没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这个说法不太好,高仿就比较合理了。那年我刚毕业,找了份工作,老板给了个高仿200PLC,我看着就怪怪的,他还给了我一条某宝20元左右下PPI线,别的不说这黄色的线看着就很扎心,我实习的公司是西门子...

高仿技术也是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明纬、明伟傻傻分不清楚,都想用正品,结果用了很多都是假冒伪劣的开关电源,贴牌也多,无可奈何,采购商务说的算,他们只看这个牌子,真假就不管了,并且这玩意还不怎么好分辨真伪!...

厂家应该有一套防伪方法,好出去打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冒西门子电源模块,拆开后观察侧面没有西门子标识,这种应该不是按照正品购买的,就是国内厂家生产的兼容产品这个是一个项目使用的假冒施耐德软起,这种就是中标厂家打擦边球,合同规定施耐德品牌,然后用这种凑数...

logo  只差了一个字,不细看真容易大意

网友J:
有时候正品太贵,甲方要求品牌价格压的很低,都买不到正品,那就没办法,只能用高仿的。合理的价格肯定都会正规渠道买正品

网友K:
五金采购的世达工具基本上都是假的,没有编号,寿命还短,只有现场知道有多难用,这边采购只管价格

网友L:
开关面板,断路器……都是我们生活和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因为假冒伪劣产品导致“该断路时未断路”现象发生,那样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正品虽然价高,但有质量保证。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呼吁使用正品。

网友M:
能认出假货的都是大师级别。有的用就不错了!采购买啥用啥。你提的意见多了。该换人了!不是砸自己饭碗就是别人饭碗被砸!自己用的考虑应用场合选择合适价位的材料!

网友N:
基本上都是正规渠道 购买,暂没买过假货。

网友O:
施耐德,欧姆龙,三菱都是很多假货,现在买就找有授权代理证书的公司去买。

网友P:
对正规的供应商,一般不会有假货

合同注明,假货赔偿协议

网友Q:
现在不管什么行业都会存在高仿,像游泳池公司泳池设备泳池水泵水处理滤料都是五花八门的,也存在一些不正规的公司~

网友O:
还是去授权代理商买正品。

网友R:
    不是想用高仿,是成本的问题,还有市场竞争问题,比如明纬的开关电源现在大部分市场上用的假货,主要还是业务费用导致的,比如很多项目看起来有利润,实际上各种客情费用都是成本,还有就是市场竞争问题,你用正品就得高很多成本;

   不过仿品最大的识别就是价格,同意降价的基本都是仿品,还有就是买正品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去买,想用正品就不要钻空子,不紧买不到好货,后续服务还没有;

   最后还是希望国产加强品质,做自己的品牌,不要仿品,打败欧美,日台;改善整个使用环境。

网友S:
假的太多了  有的不好分辨

网友T:
当采购的时候,明明已经最低价了,可是采购领导却说,还有更便宜的,结果买回来的高仿施耐德的5个断路器,直接烧了四个。

网友U:
我看大家只注意到了硬件,其实目前劣质品最多的还是手机:厂家特别开发软件,控制你的手机充电口故障,手机随机重启、手机莫名其妙的故障,实际这些手机硬件完全正常,就是手机厂商为了新手机推出特意通过更新手机软件给手机人为制造故障现象,让你感觉手机坏了马上更换新机——开发这种软件的技术人员最好全部死干净,这种狗东西浪费全人类资源......

网友V:
真正的假冒名牌没遇到过(即使遇到也分辨不出,常见的碰瓷式靠名牌倒是司空见惯。

神马中()姆龙,SIEIMFNS(SIEMENS)……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假货这个说法不太好,高仿就比较合理了。那年我刚毕业,找了份工作,老板给了个高仿200PLC,我看着就怪怪的,他还给了我一条某宝20元左右下PPI线,别的不说这黄色的线看着就很扎心,我实习的公司是西门子...

font就是伪劣产品

网友W: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反正不管真李逵还是假李逵,能用住就行。



又依据什么相信能用住!?

网友X:
又到315,吐糟那些高仿产品,一吐为快!

记得3年前一台400KW设备,客户要求用软启动启动电动机,但没有指定品牌。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不可能用大品牌。美其名曰采购了某达软启动,说起X达产品,还可以吧,无论口碑还是质量。

后来测试过程一言难尽,活活拖拖启动不了,变压器差点搞爆炸!!

经过咨询,貌似X达没有这么大的软启动。经过和卖家一致沟通,可以返厂维修。

于是公司派人开车把货拉到温州。厂家在一个不起眼的村落里,看不到组装车间,只有几间门面。

卸货后说是优化升级软件硬件,要等第二天取货。

后来不知道升级否?测试一个鸟样!

由于出货急,公司只有购买了知名大品牌XXB,测试一切OK!

后来协商退货,估计没有达成一致至今货还躺在仓库睡大觉!

网友Y:
继电器铁片镀铜被烧了算吗?

网友Z:
天天都是315

网友AA:
高仿品塑料颜色有些发黄,而正品的颜色是白色的。正品上的字非常清晰,侧面及底部的字是深黑色的,而仿品上的字是灰色的,不清晰,而且字体也有区分,正品的是瘦长的,而仿品是正方字,特别是底部的,这方面比较容易区别。仿品正面上也是激光打标记之类的机器做的,但质感不是太好,这方面没有对比不好区分。正品底部有四个长孔,孔中(在断路器内部)的固定螺丝是内六花螺丝,而仿品也有四个长孔,但内部的螺丝是普通螺丝。正品的小方孔呈比较规则的方形,而仿品非常不规则。

网友AB:
鉴别真伪,需要,需要技术与眼力

网友AC:
315不应该只有一天关注!

我的老板经常说初次买便宜的,以后可以交给客户自己改造,所以不用太用心了!太坑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正品太贵,甲方要求品牌价格压的很低,都买不到正品,那就没办法,只能用高仿的。合理的价格肯定都会正规渠道买正品...



商务上的事不要掺和,责任不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