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Modbus转Profinet连接Profinet转modbus接三菱变频器

楼主(2023-03-08):
下面介绍A800 变频器通过兴达易控modbusprofinet网关,使1200plc无需编程实现Profinetmodbus协议转换,把modbus变频器轻松组网

网络拓扑如下图

打开博图组态

加载GSD文件,modbusprofinet网关从站接口接入到1200PLC

配置modbusprofinet网关IP地址及设备名称,也可保持默认让系统默认分配

添加读写通讯指令,安装网关GSD文件之后在设备目录下新增XD-MDPN驱动

如下图所示,添加读写长度

下载组态到PLC

打开变频器通讯手册

首先确定modbus通讯参数设置

命令码03H:读取N个字(word)最多可以连续读取16个字。

实例:通过读取3002H地址的数值来确认当前变频器的状态。变频器3002H地址中数据与PLC内部QW10形成映射,通过判断QW10各bit的值来判断变频器的状态。

 变频器Modbus地址表,

2、命令码06H:写入一个字(Word)

根据变频器Modbus地址说明进行赋值,变频器地址3001H对应PLC内部寄存器为QW20,当给QW20赋值1时变频器会正转运行,若要想变频器停止运行,需要给QW20赋值5

注意:根据变频器Modbus地址表来看,也可以进行不同的赋值来实现正反转和紧急停止等功能。

变频器控制命令Modbus地址表

实例,通过更改Modbus地址3000H的值来更改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1A00H对应PLC内存地址为QW12,通过跟QW12赋值即可更改变频器运行频率。

一般项目若无特殊要求,尽量在变频器运行前更改变频器频率,最好不要在运行过程中更改。

当在项目调试过程中,若项目对启动响应要求较高时,需要将波特率改大,且将加速时间减小,启动频率参数增大且不能大于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