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要IS500系列驱动器和电脑连接的软件

楼主(2023-03-08):
大家好,我想要IS500系列驱动器和电脑连接的软件,is-opera v3.09这类软件,一定要是IS500对应的SERVO500的数据库,现在只找到的是对应IS620P驱动器的数据库,不能调试IS500驱动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汇川的驱动器

网友A:
啥意思?你是软件连不上伺服?USB驱动下载安装了吗?按道理安装软件就会自己安装的,如果不行你可以去官网下载安装或者驱动精灵在线自己安装

楼主:
多谢关注,是软件里面的参数内容不是对应IS500系列驱动器的,是IS-OPERA这个软件,就是里面的数据是对应其它型号的驱动器。请问谁能帮忙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