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禾川伺服驱动器SV-X3DA075A-D 电源断开后电机刹不车

楼主(2023-03-09):
禾川禾川伺服驱动器SV-X3DA075A-D 驱动器在断开电源后电机刹了车 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06.24 := 1;
06.26 :=2;

网友B:
如果驱动器电源断开了,还不刹车,那肯定就会出问题了,特别是提升的场景,电机使能都断开了,刹车肯定抱闸

网友C:
电机有z轴保护吧

网友D:
电机带刹车的断电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