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款输入输入都可以调整的变频电源

楼主(2023-03-09):
各位,我有个项目,需要一台150kva的变频电源

  1. 输入 110--480v 可调,60hz

  2. 输出 110--480v 可调,50或60hz

请问各位,有这样的变频电源吗????

网友A:
这种特殊参数,可以定制吧!

楼主:
各位,全球比较出名的变频电源厂家,有哪些???

能推荐几个吗

网友B:
量大吗?量小的话,别人都不想理你

楼主:
量很小,就4台。

接受海外高品质的产品。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您的电源是用来做什么的 可以聊一聊

网友D(2023-07-26):
我是zuo变频电源的,可以聊聊,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