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系统装置运行期间能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3-03-10):
sis系统装置运行期间能下载程序吗?你用 的什么SIS系统,在线下载出现过什么问题呢?

楼主:
用霍尼韦尔的sm 系统从来没有在线下过,epks(dcs)倒是在线下载过没有出问题。

网友A(2024-02-06):
看品牌  现在国产系统可以在线下载,但是安全期间还是不要这样操作,尽量给自己免责

网友B(2024-03-22):
首先要看你的下载是否需要停控制器download all,需要停控制器不能下;不需要停控制器download change时可以下载,但是建议做好装置停下后下载

网友C(2024-08-27):
当然可以,download change就行。但是,下装前要做好风险评估

网友D(2024-09-29):
要看什么厂家的设备,不同的可能不一样,另外也要看下载的是什么内容,有的下载不需要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