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使用接近开关8秒后自动运行

楼主(2023-03-10):
小白一枚,最近酒店的旋转门PLC(FX3SA)烧坏了,买了一个新的换上。把原来的程序拷贝过来了。

在不使用接近开关(NPN)的情况下,门不能复位到指定位置,手动推门也不通电工作。我认为这是需要接近开关的原因。

但使用接近开关(NPN)后,每8秒旋转门就自动运行了。(接近开关指示灯在旋转门工作时也闪,旋转门停止时也灭灯)

百思不得其解,请教一下大佬,可能会是哪里出了问题?

程序如下:

网友A:
幼儿园问题也好意思发帖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幼儿园问题也好意思发帖问?



请教!

网友B:
没有注释的程序 谁能看的懂 ?

网友C:
没有注释,鬼知道每个点干啥的,看看你是不是把接近开关常开常闭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