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如何实现随机选择分支

楼主(2023-03-11):
想知道怎样实现两个分支前置条件同时满足,但是要随机运行每个分支,或者顺序运行,当I0.0满足,程序会一直到第10步去,但是我想要它偶尔去往第20步,让两个步骤随机运行,或者顺序运行,

楼主:
怎么图片传不上去啊。。。

网友A:
纳秒具有随机性,我记得以前弄过随机的这种,就是取得纳秒个位数,判断奇偶去执行不同的分支。

PLC拿不到纳秒数据的话你可以用毫秒或者秒来做同样的操作,当I0.0接通后读取时钟的毫秒或者秒,然后判断奇偶会得出两个结果,每个结果对应一个分支即可,奇偶不好判断你可以判断数据范围,比如读了毫秒你可以判断毫秒是大于500毫秒还是小于等于500毫秒的。

或者你可以写个随机函数。

网友B:
SM0.6:扫描周期时钟,一个周期接通,下一个周期断开。

网友C:
随机的话简单啊,直接随机读取某个计时器的内容,如果为奇数执行原来分支,如果为偶数执行另外分支,还有就是一个计时器计时到1S重复计时,程序随机读取读取计时值,如果小于900mS执行原来分支,如果大于900mS执行另外分支......

这个基本满足你要求

网友D:
上面大能提到了,读取PLC系统时间的MS。判断奇偶实现2中随机,判断余数实现多种随机。

网友E:
依照随机数呢是否可行

网友F:
加一个判断信号  行不行

网友G:
西门子PLC有生成随机数的函数     忘了哪个函数了   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PLC有生成随机数的函数     忘了哪个函数了   可以百度一下...



有随机函数库

网友I(2023-04-17):
三楼的实现

网友J:
这个不难实现

网友K(2024-01-02):
每一条分支上,增加你想要跳转的条件,满足后就跳转,不过要分好优先级

网友L:
方法1.使用博图V18自带的Ramdom指令

方法2.  V18版本以下可以自己写纳秒程序功能块

//读取系统时间

#tempstatus := RD_SYS_T(#"system time");

// 以系统时间的钠秒时间作为种子进行标准化

#tmep1 := NORM_X(MIN := 0, VALUE :=#"system time".NANOSECOND, MAX := 1000000000);

//在最大和最小之间进行缩放产生随机数据

#随机数据 := SCALE_X(MIN := #最小值, VALUE := #tmep1, MAX := #最大值);

网友L:
新建功能块用SCL语言复制我的即可

网友L:
随机分支:在你的分支程序里再定义一个INT类型的静态变量,调用完上面的FB块后,把这个INT变量填入输出值,写下面的SCL语句:

if #随机数>=500 then

go to 10;

elsif #随机数<500 then

go to 20;

end if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纳秒具有随机性,我记得以前弄过随机的这种,就是取得纳秒个位数,判断奇偶去执行不同的分支。PLC拿不到纳秒数据的话你可以用毫秒或者秒来做同样的操作,当I0.0接通后读取时钟的毫秒或者秒,然后判断奇偶会得...

学习了

网友N:
可以使用一个计时器(T)来控制两个分支的执行顺序。当I0.0满足时,启动计时器,并设置一个随机的时间间隔。在计时器的计时过程中,程序会等待,直到计时器到达设定的时间间隔。然后,根据计时器的当前值来决定执行哪个分支。如果计时器的值小于某个阈值,则执行第10步;否则执行第20步。

网友O:
比如按固定的顺序执行两个分支,可以使用一个计数器(C)来实现。当I0.0满足时,将计数器加1,并根据计数器的值来决定执行哪个分支。例如,当计数器的值为奇数时,执行第10步;当计数器的值为偶数时,执行第20步。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方法1.使用博图V18自带的Ramdom指令方法2.  V18版本以下可以自己写纳秒程序功能块//读取系统时间#tempstatus := RD_SYS_T(#"system time");// 以系...

网友P(2024-02-02):
建议你使用ST语言可以实现一下

网友Q:
SFC 或自己编写跳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