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的程序上载

楼主(2023-03-12):
请问:在没有原软件版本的条件下,怎么判定用哪个版本的博图进行上载呢?

网友A:
如果是1500看它的面板显示器,上面告诉的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500看它的面板显示器,上面告诉的清清楚楚。



1200的   不知道用哪个版本区试

网友B(2023-05-01):
引用 楼主:
"cmgsdj"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是1500看它的面板显示器,上面告诉的清清楚楚。】进行回复:        ----------------------------...



1200的不晓得呦。不知道的情况下安装不同的版本,都试一下。

网友C(2023-06-09):
在线访问  --  网卡  --  更新可访问的设备  --  找到设备  --  在线和诊断,可以查看版本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2023-07-19):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俺也一样

网友F(2023-09-02):
目前我的方法是:电脑上安装V17版本的,或者最高版本的博图软件,
首先:用最高版本的博图软件,在线诊断查看可以看到当前博图的版本

网友G:
经常搞1200的plc

v13到v18都安装上最好,软件兼容性比较差。

网友H(2023-10-27):
在线  可以看版本,虚拟机装不同版本的博途 用的时候打开,然后上载源程序   用自己常用的博途编辑

网友I(2024-01-05):
  学习了,一般用高版本可以在线,但不可以上传,可以看到在线版本,另外要准备相关附件的GSD文件安装好,否则还是不能上传,有密码一般会提示输密码,否则就是前面问题禁止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