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外部信号一键回原

楼主(2023-03-12):
请问ABB机器人如何实现外部IO信号触发自动回原点,机器人在停止状态下一键回原点。

网友A:
机器人回原需要知道实际路劲允许怎么回原:例如首先垂直上升或者水平往某个方向运行,运行路径不得有干涉,如果运行轨迹复杂的,还是建议故障后手动回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回原需要知道实际路劲允许怎么回原:例如首先垂直上升或者水平往某个方向运行,运行路径不得有干涉,如果运行轨迹复杂的,还是建议故障后手动回原...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怎么通过外部信号一键启动GoHome这个子程序,例如FANUC的宏指令,就可以将外部信号与宏程序关联,实现信号一键启动。

网友B:
首先定义好外部DI信号,定义好之后再编写程序,编写程序时首先要判断机器人是否处于停止无运动状态,其次判断定义的DI信号是否成立,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条件下可进行下一步,可用判断语句进行条件判断,然后如果满足条件在调用你的GoHome这个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定义好外部DI信号,定义好之后再编写程序,编写程序时首先要判断机器人是否处于停止无运动状态,其次判断定义的DI信号是否成立,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条件下可进行下一步,可用判断语句进行条件判断,然后如果满...



你好,请问ABB机器人支持宏程序调用吗?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C:
直接创建中断程序确认好信号,然后加判断当前状态的条件。当设备停止时,处罚中断,中断中判断当前状态。当状态是停止状态后,读取当前坐标系,更改Z轴坐标运行返回原点指令,晚上以后加STOP指令使设备再停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Men"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首先定义好外部DI信号,定义好之后再编写程序,编写程序时首先要判断机器人是否处于停止无运动状态,其次判断定义的DI信号是否成立,两个条件都...



这样吧,你需要的话我发给你几个文档先看一下,你的了解之后不明白的再提出问题,如果不提前做功课,上来就问问题,是永远问不完的,走一步问一步是无法完全理解明白的,先看文档,先看文档,先看文档!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这里有项目案例,视频材料,以及自己整理材料,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或者你发过项目程序来,我给你改

网友D:
膜拜大佬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E:
您这个问题问的好,甚至是妙。 首先,机器人在停止状态是不响应中断触发器的。其次,想要一个信号就完成一连串的作业,那肯定是要写程序,写一个事件响应的调用链。那么就有两种方式:一个multitasking,创建一个矿工线程,让他不停地去轮询这个回原信号并执行响应事件,比如error reset, motor on, pp to main这些系统IO。另一种方式是使用系统IO中的interrupt去执行响应事件,motor on, pp to main等等。

--------

虽然楼主有一键回原点的程序,但是小弟仍斗胆推荐小弟自己写的任意位回原位程序算法。

http://bbs.gongkong.com/d/202212/900095/900095_1.shtml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问题问的好,甚至是妙。 首先,机器人在停止状态是不响应中断触发器的。其次,想要一个信号就完成一连串的作业,那肯定是要写程序,写一个事件响应的调用链。那么就有两种方式:一个multitasking...



感谢楼主的解答和分享,我最后也是选择的用IO中的interrupt去触发回原点子程序。关于回原点的程序需要根据路径的复杂程度而言,我这边主要的搬运,所以回原点程序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gk2017"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OPMen"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首先定义好外部DI信号,定义好之后再编写程序,编写程序时首先要判断机器人是...



感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monzer"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您这个问题问的好,甚至是妙。 首先,机器人在停止状态是不响应中断触发器的。其次,想要一个信号就完成一连串的作业,那肯定是要写程序,写一...



越是复杂的回原位问题,越是彰显算法的威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问题问的好,甚至是妙。 首先,机器人在停止状态是不响应中断触发器的。其次,想要一个信号就完成一连串的作业,那肯定是要写程序,写一个事件响应的调用链。那么就有两种方式:一个multitasking...



老哥你好,你这个一大段程序,回Home的算法在哪

网友G(2023-05-07):
设置一个外部信号触发后执行MoveAbsj    设置6个轴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H(2023-06-10):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

网友G(2023-09-04):
我也有个疑问,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二:

就是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想采用外部信号触发中断,调用回原点子程序,但是每次都是程序直接跳入跟随子程序没法触发跳出。

我把我的程序发出来:

MODULE MainModule

    PROC main()

        rInitial;

        rGoHome;

        WHILE TRUE DO

            IF Local_DI5_DropHeight=1 THEN

                nHeight:=0;

                rPick;

                IF Local_DI6_StickyPowder=1 THEN

                    rPutDreg;

                    rStickyPowder;

                ELSE

                    rPutDreg;

                ENDIF

            ELSE

                nHeight:=150;

                rPick;

                IF Local_DI6_StickyPowder=1 THEN

                    rPutDreg;

                    rStickyPowder;

                ELSE

                    rPutDreg;

                ENDIF

            ENDIF

            IF Local_DI7_ChangeShovel=1 THEN

                rChangeShovel;

            ENDIF

        ENDWHILE

    ENDPROC

    PROC rInitial()

        Reset Local_DO4_ScratchTime;

        DeactUnit CNV1;

        ConfL\Off;

        DropWObj wobjcnv1;

    ENDPROC

    PROC rGoHome()

        pCurrentPos:=CRobT(\Tool:=SlagHand\WObj:=wobj0);

        IF (500<pCurrentPos.trans.x) AND pCurrentPos.trans.x<2400 THEN

            IF (-800<pCurrentPos.trans.y) AND pCurrentPos.trans.y<500 THEN

                !pCurrentPos.trans.z:=pGoHome.trans.z;

                MoveJ Offs(pCurrentPos,0,0,nCurrentPos_Z),v100,z50,SlagHand;

                MoveJ pGoHome_Mid02,v300,z50,SlagHand;

                MoveJ pGoHome_Mid01,v300,z50,SlagHand;

                MoveJ pGoHome,v300,z50,SlagHand;

                MoveJ pChangeShovel_End,v200,fine,SlagHand;

                rAutoMotorOff;

            ENDIF

        ELSEIF (-600<pCurrentPos.trans.x) AND pCurrentPos.trans.x<600 THEN

            IF (-2000<pCurrentPos.trans.y) AND pCurrentPos.trans.y<-500 THEN

                MoveJ Offs(pCurrentPos,0,-50,0),v150,z50,SlagHand;

                pCurrentPos.trans.z:=pGoHome_Mid01.trans.z;

                MoveJ pCurrentPos,v300,z50,SlagHand;

                MoveJ pGoHome_Mid01,v300,z50,SlagHand;

                MoveJ pGoHome,v300,z50,SlagHand;

                MoveJ pChangeShovel_End,v200,z50,SlagHand;

                rAutoMotorOff;

            ENDIF

        ENDIF

        IF (-2000<pCurrentPos.trans.x) AND pCurrentPos.trans.x<-500 THEN

            IF (-1000<pCurrentPos.trans.y) AND pCurrentPos.trans.y<0 THEN

                MoveJ pGoHome,v400,z50,SlagHand;

                MoveJ pGoHome_Mid01,v400,z50,SlagHand;

                MoveJ pGoHome_Mid02,v500,z50,SlagHand;

                MoveJ pWaitPoint,v500,z50,SlagHand;

            ENDIF

        ENDIF

    ENDPROC

    PROC rPick()

        MoveJ pWaitPoint,vSpeed_pWait,z50,SlagHand;

        MoveJ pWait,vSpeed_pWait,z200,SlagHand;

        nHeight:=nHeight-Local_Gi_DropDepth;

        e:

        ActUnit CNV1;

        WaitWObj wobjcnv1\RelDist:=0;

        IF c1Position>1 THEN

            DropWObj wobjcnv1;

            WaitUntil c1Connected=0;

            DeactUnit CNV1;

            GOTO e;

        ENDIF

        GOTO a;

        DropWObj wobjCNV1;

        ActUnit CNV1;

        WaitWObj wobjCNV1;

        a: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1\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1,nOffset_Z1+nHeight),vPickSpeed_01,z1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2\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2,nOffset_Z2+nHeight),vPickSpeed_02,z5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3\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3,nOffset_Z3+nHeight),vPickSpeed_03,z5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4\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4,nOffset_Z4+nHeight),vPickSpeed_04,z1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5\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5,nOffset_Z5+nHeight),vPickSpeed_05,z4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6\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6,nOffset_Z6+nHeight),vPickSpeed_06,z5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7\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7,nOffset_Z7+nHeight),vPickSpeed_07,z5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8\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8,nOffset_Z8+nHeight),vPickSpeed_08,z3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9\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9,nOffset_Z9+nHeight),vPickSpeed_09,z30,SlagHand\WObj:=wobjCNV1;

        MoveL Offs(RelTool(pPick,0,0,0\Rx:=nRotationAngle_Rx\Ry:=nRotationAngle_Ry10\Rz:=nRotationAngle_Rz),nOffset_X,nOffset_Y10,nOffset_Z10+nHeight),vPickSpeed_End,z100,SlagHand\WObj:=wobjCNV1;

    ENDPROC

    PROC rPutDreg()

        AccSet 100,10;

        MoveJ pPutDreg_Start,vPutDreg_Start,z50,SlagHand;

        MoveJ pPutDreg_Mid01,vPutDreg_Mid01,z100,SlagHand;

        MoveJ pPutDreg_Mid02,vPutDreg_Mid02,z100,SlagHand;

        MoveJ pPutDreg_Mid03,vPutDreg_Mid03,z50,SlagHand;

        MoveL pPutDreg_End,vPutDreg_End,fine,SlagHand;

        Set Local_DO4_ScratchTime;

        WaitTime 0.5;

        AccSet 100,100;

        DropWObj wobjCNV1;

        DeactUnit CNV1;

        MoveL RelTool(pPutDreg_End,-400,0,0\Ry:=0),vPutDreg_finish,fine,SlagHand;

        Reset Local_DO4_ScratchTime;

    ENDPROC

    PROC rStickyPowder()

        MoveJ pStickyPowder_Start,vStickyPowder_Start,z50,SlagHand;

        MoveJ offs(pStickyPowder_in,nStickyPowder_in_X,nStickyPowder_in_Y,nStickyPowder_in_Z),vStickyPowder_in,z20,SlagHand;

        WaitTime nTime;

        MoveJ pStickyPowder_out,vStickyPowder_out,z50,SlagHand;

        PulseDO\PLength:=1.5,Local_DO3_SlagFinish;

    ENDPROC

    PROC rChangeShovel()

        AccSet 100,25;

        MoveJ pChangeShovel_Start,v400,z50,SlagHand;

        MoveJ pChangeShovel_Mid,v400,Z50,SlagHand;

        MoveJ pChangeShovel_End,v200,fine,SlagHand;

        rAutoMotorOff;

    ENDPROC

    PROC rAutoMotorOff()

        WaitTime 1;

        PulseDO\PLength:=0.5,Local_DO10_AutoMotorOff;

    ENDPROC

ENDMODULE

网友I(2024-07-19):
先做一个判断,当DI有信号过来时,读取当前位置,原来依次回Z轴,后面X/Y轴

网友J(2024-09-30):
用中断处理,收到外部回原点信号后,判断当前机器人是否具备回原点条件,条件满足,就可以通过会原点处理回原点,否则结束中断。

网友E:
这就要看你对算法的认识,和算法的一般存在形态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了。

网友K:
6代 7代选项 可以si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