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控制,3个单相固态与1个三相固态,区别如何?

楼主(2023-03-13):
加热控制,3个单相固态与1个三相固态,区别如何?

我有时考虑成本或者是库存原因,使用3个单相固态替换三相固态,这个发热基本差不多吗?

网友A:
发热量是负荷电流乘管压降,三相、单相元件发热量相同。

三相、单相只是封装不同,没有区别。

楼主:
为什么FOTEK的固态继电器跟欧姆龙固态差的那么离谱!!

控制加热负载(380V24KW),FOTEK用的是3相90A规格,散热片很大且加装散热风扇,3个月不到居然爆炸了!!!

用欧姆龙固态继电器G3PE-545B-3N DC12-24,规格是3相45A,而且没有散热片,运行3年了一直正常(总计16台同样设备),莫非这就是进口与国产区别??

湾湾不是号称比肩或者超越进口品质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FOTEK的固态继电器跟欧姆龙固态差的那么离谱!!控制加热负载(380V24KW),FOTEK用的是3相90A规格,散热片很大且加装散热风扇,3个月不到居然爆炸了!!!用欧姆龙固态继电器G3PE...



是在同样电源,同样负载情况下使用的固态的区别吗!?

楼主:
嗨,怎么就不相信人呢?

设备在中芯晶圆(地址杭州),都是芯片生产设备附带的超纯水恒温供液系统,原来生产的5台是采用Fotek的3相SSR控制(PLC的PID程序通过输出点Y控制),而且那个设备都是在恒温恒湿车间,控制柜本身散热良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嗨,怎么就不相信人呢?设备在中芯晶圆(地址杭州),都是芯片生产设备附带的超纯水恒温供液系统,原来生产的5台是采用Fotek的3相SSR控制(PLC的PID程序通过输出点Y控制),而且那个设备都是在恒温...



那您可以试试🇨🇭的固态

网友A:
这个功率等级的产品不会有太大差别。半导体元件击穿损坏是偶然事件,跟使用时间没关系,能用一天和能用10年是一样的,不是质量问题。

考察二种产品质量,可以测量发热量,发热量大的质量不好。产品标注的指标有虚标的可能,也可能有条件的指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等级的产品不会有太大差别。半导体元件击穿损坏是偶然事件,跟使用时间没关系,能用一天和能用10年是一样的,不是质量问题。考察二种产品质量,可以测量发热量,发热量大的质量不好。产品标注的指标有虚标...

除非,

是买到了高仿的固态,

市场有很多高仿Fotek固态产品

楼主:
好一句买到了高仿产品!!

已经跟Fotek确认了是正品,而且后来在库存的拿出来测试压降,欧姆龙的表测是1.2V,Fotek的表测是3.5V!!!测试方法是串接一起控制负载,那个电流肯定完全一致......

反正我在可靠性高的设备肯定不敢再选用Fotek,哪怕用其余国产品牌也不再选用,就像那个台安产品一样,97年买54台台安变频器一年不到全部坏损(仅剩4台还在运行),同期购买的一百多台东元变频器一直正常,3年就坏了一台

网友A:
双硅的管压降如此之大?算40A  3v 一个双硅就是120W的耗散功率,360W的热量风扇也不行啊!

楼主:
欧姆龙的压降数据,官网截图

网友A:
不管什么品牌,双硅也不会有3.5V那么高的压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品牌,双硅也不会有3.5V那么高的压降吧?

问题:Fotek就是这么高压降(36A电流,准确的说是35.8A),而且后面我串联5个同样Fotek固态(均为3相90A,测量压降最大差值不过0.2V ;),反正我是不再相信Fotek这几个字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不管什么品牌,双硅也不会有3.5V那么高的压降吧?问题:Fotek就是这么高压降(36A电流,准确的说是35.8A),而且后面我串联5个同...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还真要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