篦冷机轴磨损在线修复方法

楼主(2023-03-13):
篦冷机是水泥厂熟料烧成系统中的重要主机设备,其主要功能是对水泥熟料进行冷却、输送;同时为回转窑及分解炉等提供热空气,是烧成系统热回收的主要设备。篦式冷却机是一种骤冷式冷却机。熟料由窑进入冷却机后,在篦板上铺成一定厚度的料层,鼓入的冷空气,以相互垂直的方向穿过篦床上运动着的料层使熟料得以骤冷,可在数分钟内将熟料由高温骤冷到100℃以下。

某企业的篦冷机出现了轴磨损的问题,因为篦冷机本身运行的环境粉尘较多,且主轴轴承位于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加之粉尘进入轴承辊道内,导致轴承运行阻力增加,因此轴承极其容易运行不畅,轴易出现磨损。一旦出现篦冷机主轴磨损,即使采取更换新部件的方式处理也是相当困难。因为主轴无法拆卸,仅能采取现场修复的方式处理。我司技术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图片及设备数据等制定了针对该企业篦冷机轴磨损修复的方案,并动身前往企业。

篦冷机轴磨损修复所用工艺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是利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在线修复篦冷机轴磨损。修复工艺简单:先保证同心度,将材料直接涂抹于配合部位,然后利用《刮研修复工艺》,沿基准反复刮研,依靠部件的配合关系,进行修复填充配合面,满足设备紧固要求,避免间隙的存在满足运行需求。其优点是粘结力好,良好的抗压性能、抗磨损性能及具备金属所的弹性变形等综合力学性能实现在线修复,修复效率高。

我司材料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磨损量的限制。综上所述,索雷材料修复轴承位磨损方面具有修复效率高,实现在线修复,综合修复成本低,给企业设备维修维护方面提供有力的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篦冷机轴磨损修复步骤

篦冷机轴磨损数据:轴直径260mm磨损宽度180mm磨损深度2mm以上

1. 首先保证同心度;

2. 修复部位表面除油;

3. 表面打磨处理;

4. 按比例调和材料,涂覆于配合部位;

5. 采用《索雷刮研修复工艺》,沿基准反复刮研;

6. 刮研材料固化后,以基准面进行核实刮研后的尺寸;

7. 调和适量索雷SD7101H材料,并均匀覆盖修复部位;

8. 回装部件,修复完成。

索雷材料其具备优异的“退让性”,不具备金属疲劳磨损特征和塑性变形性,因此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疲劳磨损、断裂的情况,所以保证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配合面之间不会因为疲劳磨损而产生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