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与5台西门子V20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23-03-13):
读运行频率,读电流,写频率

网友A:
首先接好通信线,然后设置变频器通信参数,再用调试助手先测试通信(以免后面你不确定是你程序问题还是本身通信问题),成功之后在写PLC程序,都是标准的程序,看看MODBUS通信介绍,还有就是通信偏移量计算,我记得偏移地址需要加上40000还是40001才是实际的地址。我有台达变频器与smart200通信案例,项目用的,然后就是注意多台设备做好轮询采集数据

网友B:
我有200和8台西门子变频器通信程序,直接贴给你,可以控制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你稍微修改即可使用,望采纳:
1、上电初始化:
2、通信初始化,9600、8、E、1:
3、设置从站变频器地址:
4、启动程序命令段:
5、停止程序命令段:
6、给定频率程序命令段:
7、写操作命令执行程序段:
8、读输出参数初始化:

9、初始化延时后开始执行读操作:
10、读输出电压程序命令段,可读取8个从站,数量可以更改:

11、读输出电流程序命令段:

12、读输出频率程序命令段:

寄存器分配说明:
VB0:从站地址,本程序中1-8,可扩展,可减少
M0.0:启动变频器开关

M0.1:停止变频器开关
M0.2:给定频率开关
M1.0~M1.2:读输出电压、读输出电流、读输出频率标志位
VW300~VW314:读输出电压暂存
VW400~VW414:读输出电流暂存
VW500~VW514:读输出频率暂存
VW68:上位机预写频率暂存

网友C(2025-02-10):
有用,就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