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的源和目标

楼主(2023-03-14):
不知道EPLAN的源和目标是何含义,如果误点了交换源和目标按钮会出现什么情况,请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A(2023-08-13):
首先考虑结构标识符所属标识层级结构规范,根据以下规则计算电缆的源和目标,实际电路举例如图所示。

规则1:如果电缆连接两端是端子或插头,而且标识符是相同的,则较小的数是源。

举例:对于-X1 和-X4,1<4,所以-X1是源;对于-X4 和-X33,4<33,所以-X4 是源。

规则2:如果电缆连接两端是端子或插头,并且标识符不同且都不是“X”,则源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第一个标识符。

举例:对于-A44 和-B34,A<B,所以-A44是源。

规则3:如果电缆连接两端是端子或插头,标识符相同且其中一个含有“X”,则X标识符永远是目标。

举例:对于-Y4 和-X34,-Y4 是源,-X34是目标;对于-A4 和-X35,-A4 是源,-X35是目标。

规则4:如果电缆连接两端不是端子或插头,则源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第一个标识符。

举例:对于-H56 和-H6,-H56 是源,-H6是目标;对于-L4 和-M34,-L4 是源,-M34是目标。

说明:

(1)如果电缆连接的一端只有端子或插头,而另一端没有,

则无论结构标识符所属标识层级结构规范如何(规则1),带有端子或插头的一端始终是源,另一端为目标;

(2)如果电缆有多个目标,则在第一个(图形)电缆连接上使用上述规则;

(3)如果DT(设备名称)只连接一端,则保留电缆的源和目标;

(4)如果DT(设备名称)同时连接两端,则根据上述规则重新定义源和目标;

(5)在设计中,可以通过电缆属性“<20064>电缆:交换源和目标”的属性激活来手动调整电缆连接的源和目标

网友B(2024-03-14):
学习了,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