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一键启动设备启动间隔太短了怎么延长设备启动的间隔时间

楼主(2023-03-14):
PLC程序一键启动设备启动间隔太短了怎么延长设备启动的间隔时间,现在是上一个设备有运行信号下一个设备就会启动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描述啥,只要PLC能收到,你觉得时间短,你可以置位,然后你用完后再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描述啥,只要PLC能收到,你觉得时间短,你可以置位,然后你用完后再复位...



你说的对

网友C:
运行信号用一个m点去带动下一个,中间在加个延时

网友D:
这样的逻辑思维这次会了,下次可能还是够呛

把逻辑关系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E:
上一个设备运行了,触发一个定时器,计时到,再启动下一个设备不就好了

网友F:
不应该是运行快,效率更高吗?

网友G:
用定时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专业事情专业人员处理,你不会就找会的人!!

强行挣钱当心撑死

网友I:
定时器应该挺好用吧

网友J:
可以根据上一个设备的运行信号,导通一个中继,这个中继在做时间延时处理,很多延时定时器可能不满足需求,你就需要多段计时,采用计数多次时间,这样时间到,在导通下一段设备启动条件

网友K:
程序串行运行,基本上可以。

网友L:
由PLC控制的还有满足不了你的控制要求吗?设备是由PLC控制,你就按照要求修改PLC的控制程序。或者改不了程序也可以通过PLC的条件输出后外界延时器来实现啊。

网友M(2023-04-27):
改程序啊,加一个定时器很难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改程序啊,加一个定时器很难吗??



这对呀!觉得延时不够,改PLC程序的延时时间。

程序不能改吗?那就加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O:
运行信号收到后,中间在加个延时,就OK了

网友P:
按气动顺序加反馈运行信号后边加一个延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