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型485通讯的错误10怎样解决呢?

楼主(2023-03-14):
在做通讯试验时,就是无法连通,通讯错误如上图,这个错误10是什么呢?在哪个资料可以查到呢?因为手头只有S7-200的早期型号PLC,上第二图的对应关系s7-200SMART型,是否适合S7-200型呢?谢谢指导!

网友A:
转贴自西门子问答:

从站报警10:从站功能未启用,则报错误代码10。
进行MODBUS RTU 通讯,必须确认从站支持MODBUS RTU 协议。MODBUS 分为RTU与ASCII 协议。S7-200指令库中是支持MODBUS RTU 协议的指令,不支持ASCII 协议(需要自己编程)。
注意!当硬件连接正确,主/从站参数、程序设置下载正确完成后,先重启从站PLC系统。再重启主站PLC系统,这样才能使通讯正常连接起来。

HAVE FUN!

网友B:
也可以先用modscan32连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