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固态与欧姆龙固态质量差太多了,湾湾出品不行啊

楼主(2023-03-15):
阳明固态与欧姆龙固态质量差太多了,湾湾出品不行啊......

控制加热管负载,380V24KW,开始选用湾湾品牌(Fotek),3相电流90A规格,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大散热片+散热风扇,一样不少),不到3个月,直接炸裂起火了!!经过与供应商沟通,确认是Fotek行货......

客户直接索赔,老板郁闷了,经过多方沟通终于采用更换欧姆龙固态+N次喝酒+象征性罚款(罚款5000),更换欧姆龙固态后(更换规格是3相45A,G3PE-545B-3N DC12-24,自带散热片且没有风扇),感觉固态发热很低(固态散热片温度不烫手),运行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更换了固态继电器,其余啥都没有变化,实在对Fotek固态继电器无语了

网友A:
我用过120A不带风扇的,负荷电流80A,散热器温度上来时已经开始调功了,以后散热器能维持在50°C左右。国产杂牌,随便在电子市场买的。我觉得固态就是光耦加双硅,简单的元件,不会有质量问题啊。

楼主:
实际上,对于大功率SSR器件,压降越大就是证明内部功率器件导通阻抗越大,也就是越垃圾!!

那些大功率整流器件好像都是毫欧姆级别,例如IRF电阻就是40毫欧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对于大功率SSR器件,压降越大就是证明内部功率器件导通阻抗越大,也就是越垃圾!!那些大功率整流器件好像都是毫欧姆级别,例如IRF电阻就是40毫欧姆.........



交流SSR内部封装的是双向晶闸管,它的指标不用MOS那样的电阻评价,是晶体管饱和压降。

网友B(2023-05-06):
什么类型的固态!?

楼主:
饱和压降是一个方面,导通电阻这个是任何材料(超导体可能除外)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电流越大压降越大也是基本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