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交换机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3-03-15):
S7-1200/1500通过多功能交换机与SMART触摸屏连不上解决方案

S7-1200/1500PLC通过交换机A型或S型与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连接不上,下面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声明一下,如果是用了多台交换机的话,要单独设置参数,不要把所有的交换机连上后,再设置参数。

1.通过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到多功能交换机后门设置界面里参数设置如下。

2.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通讯驱动程序选“S7-200”、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默认: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另外SMART LINE 触摸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而且最后一网段地址是大于200的)。

3.在 S7-1200/S7-1500PLC的编程软件TIA Portal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优化的块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

4.博途中的设备组态--->属性--->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打“√”。

5.博途中下面的“以太网地址”菜单栏里的“子网”添加一下,默认就行。(在线模式时添加不了,得手动改成离线模式后才可以添加)

6.注意:如果触摸屏中数据突然出现部分数据消失,请查看触摸屏的IP地址,这是因为DB块的部分数据没有显示出来。这时检查一下触摸屏的地址,如果IP地址最后一个段地址小于200的话,那么将触摸屏的最后一个段的地址改为200以上。这是因为交换机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电脑]和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注:上位机 IP 地址为:192.168.1.0-192.168.1.199; SMART LINE 的 IP 地址为192.168.1.200-192.168.1.255];只要最后一个段的地址小于 200,交换机就将该设备视为上位机[电脑]使用西门子 S7-300 TCP 协议,当地址大于等于 200 时就使用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以太网协议,并启动 V 区与 DB 块映射转换功能。
7.如果上述方法触摸屏通过交换机与1200/1500PLC还是没有连接上,如下图,该触摸屏画面是客户所做的,其中启炉压力,目标压力,停炉压力在触摸屏里都是显示####,经过查看该变量,是触摸屏的V区变量地址,V区的地址是需要通过交换机里的SWITCH值决定对应PLC哪些DB块的,所以为了尽快验证能否通讯上,如下图红色箭头指示,建立了一个M区IO域,因为I、Q、M区触摸屏地址和PLC地址都是一一对应的,验证是否能通讯上,触摸屏实际显示为0.05,所以就证明通讯成功了。

触摸屏实际画面如下

V 区与 DB 块映射选择 SWITCH:[0-5] 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 V 区与
S7-1500/S7-1200/S7-300 PLC 的 DB 块的对应关系选择开关
该设置仅对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有效 (多功能交换机默认SWITCH为1)。
当 SWITCH=0 时:V0--V32767 对应 DB1.DBX0--DB1.DBX32767
当 SWITCH=1 时: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 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32600--V32699 对应 DB326.DBX0--DB326.DBX99
...................................
当 SWITCH=2 时:
V0--V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 长度 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116.DBX0--DB116.DBX999
............................................
当 SWITCH=3 时:
V0--V9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9 长度 9999
V10000--V19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2767
当 SWITCH=4 时:混合长度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 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2600--V26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
.......................................
V9900--V9999 对应 DB99.DBX0--DB99.DBX99
V10000--V10999 对应 DB110.DBX0--DB110.DBX999 长度 999
V11000--V11999 对应 DB111.DBX0--DB111.DBX999
V12000--V12999 对应 DB112.DBX0--DB112.DBX999
V13000--V13999 对应 DB113.DBX0--DB113.DBX999
V19000--V19999 对应 DB119.DBX0--DB119.DBX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20.DBX0--DB120.DBX9999 长度 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30.DBX0--DB130.DBX2767 长度 2767
当 SWITCH=5 时:常用设置,从 DB10 开始对应(V0xxx-DB10/V32xxx-DB42)
V0--V999 对应 DB10.DBX0--DB10.DBX999 长度 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1.DBX0--DB1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2.DBX0--DB1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3.DBX0--DB1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9
当 SWITCH=6 时:常用设置,从 DB200 开始对应
(V0xxxx -DB200/V1xxxx -DB300/V2xxxx-DB400/V3xxxx-DB500)
V0--V9999 对应 DB200.DBX0--DB200.DBX9999 长度 9999
V10000--V19999 对应 DB300.DBX0--DB300.DBX9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400.DBX0--DB400.DBX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500.DBX0--DB500.DBX2767

网友A:
用精彩屏加交换机能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精彩屏加交换机能省多少米?



您可以加Dalianwinbest咨询  大概节省的钱可以买几个我家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