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0ES2 PLC能否一边生产一边在线监控

楼主(2023-03-15):
请教一下各位,公司有一台台达 DVP 的PLC ,比较老的设备了 。最近想要看看它的程序,加一些功能。想在线监控一下,但是好像就只有一个接口,想了解一下能不能一边生产一边监控。台达.jpg

网友A:
ES2有两个485口   可以用 485口监控

还可以看看屏能不能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2有两个485口   可以用 485口监控 还可以看看屏能不能穿透...



感谢!我去找找看看

网友B(2023-12-16):
买个:艾莫迅DVP台达PLC转以太网通讯rs232编程串口扩展模块ETH-DVP-2P,很好用

网友C(2025-01-08):
学习了,能监控,好像不能在线编程

  • 香奈儿

    可以在线编程的哈!

网友D:
生产同时可在线监控,ES2与触屏通讯可改成RS485,然后用下载线通过COM1在线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