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局部变量和值属性节点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3-03-15):
LabVIEW局部变量和值属性节点之间的区别

在程序中使用局部变量,而不是直接使用值属性节点或者输入控件/显示控件时,VI运行有所不同。这几种方式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解决方案

在选择使用何种方式更新前面板控件的时候,需要考虑各种性能之间的权衡。可用于更新控件的方法包括: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局部变量以及值属性节点。以下是每种方法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输入控件/显示控件

优点

这种方式的逻辑是,当连续更新相同值的时候,可以防止前面板更新。这能够避免前面板刷新相应的控件。

不需要取消引用指针,也不需要在内存中复制数据。因此,这是速度最快,占用内存最少的方法

缺点

不能把值写入簇或者数组中单个元素的数据,而是必须更新整个变量。

C语言类比

(和这段C语言代码并不完全等价,但有助于展示更新相应的前面板输入控件/显示控件时,必须执行的步骤)。

int x; //前面板显示控件

x = 10;// 直接将值写入显示控件

局部变量

优点

这种方式的逻辑是,当连续更新相同值的时候,可以防止前面板更新。这能够避免前面板刷新相应的控件。

与属性节点不同,不需要取消引用指针。因此,这种方式比属性节点更快。

缺点

内存密集型进程。它们和输入控件/显示控件具有相同的前面板更新的逻辑,但是它们必须为创建的每个局部变量在内存中制作完整的数据副本。

您不能把值写入簇或者数组中单个元素的数据,而是必须更新整个变量。

如果以不同的速率写入并且读取同一个局部变量,则可能会出现竞争状态。

C语言类比

(和这段C语言代码并不完全等价,但有助于展示更新相应的前面板控件/指示器必须采取的步骤)。

int x; //前面板显示控件

int y; //局部变量

y=10; // 将值写入局部变量

x=y; //LabVIEW将自行执行这一步从而更新前面板的控件

属性节点

优点

与局部变量不同,不要在内存中创建数据副本。

如果使用非严格类型的控件引用,则值的数据类型可以是变化的而不是控件的实际数据类型。

能够读取和写入簇中的单个控件。

可用于在子VI中更新前面板控件。

缺点

每次调用它们时都需要刷新前面板的控件。

属性节点是通过引用函数传递数据,而不是通过值函数。这意味着它们实际上是指向特定内存位置的指针。必须取消引用指针,然后再更新内存中的值。取消引用变量的过程会导致它们比输入控件/显示控件或局部变量的方式更慢

属性节点导致子VI的前面板保留在内存中,这会增加内存的使用。如果不显示子VI的前面板,请移除属性节点以减少内存使用。

C语言类比

(和这段C语言代码并不完全等价,但有助于展示更新相应的前面板控件/指示器必须采取的步骤)。

int x; //前面板显示控件

int*x_pointer = &x; // 给前面板显示控件创建指针(属性节点)

*x_pointer= 1; // * 用于区分指针和更新的变量x,这是每次执行属性节点的时候都要运行的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