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恩士扫码器硬件接线问题
你把我当邓子骑?

楼主(2023-03-15):
请问大佬们这个该怎么接线,能用Eplan画出来更好,io模块用的是欧姆龙的NX-ID4442和NX-OD4256

不胜感激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A:
那个负载是什么意思,为啥这么多线都指着一个电源连,难道不是直接连到IO模块上就行了吗

网友B: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plc输入对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输出,PLC输出对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输入,注意两边极性一致,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注意公共端极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负载是什么意思,为啥这么多线都指着一个电源连,难道不是直接连到IO模块上就行了吗...



图纸画的意思是3路PNP输出,颜色对应OUT1-粉红色,OUT2- 淡蓝色 ,OUT3-白色,输入也是一个意思。

网友D:
这都是常规接法,电源加输入输出信号,输入输出信号可接PLC等控制器

网友E(2023-04-21):
IO模块选能接PNP的传感器就行   基础接法  虚线框里面就是模块内部电路简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