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耐用通信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组态王

楼主(2023-03-16):
本案例是耐用通信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513的PLC一台,

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一个,PC一台。

1、配置方法: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站点;

2、添加西门子1500系列PLC;

3、此时需要设置好IP地址并将其处于联网状态;

4、导入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

5、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6、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7、下载组态至plc,打开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

选择PN2MC;

8、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9、设置Modbus Tcp的本地端口IP,和组态王保持在同一网段不同IP即可;

10、在Modbus TCP上右键点击插入,在下级NODE中填写从站服务器的IP,注意:响应等待代表等待从站

响应的最长等待时间;轮询延时代表从站响应后间隔多久再发送下一条命令。

11、配置组态王,设定Modbus服务器参数;

12、新建项目点击COM1右边的新建设定TCP参数在设备驱动中的莫迪康中找到ModbusTCP Server下面

的TCP单击下一步;

13、起一个连接设备的名字,单击下一步;

14、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因为是组态王做从站所以填写0即可;

15、重新连接参数默认即可,直接单机下一步完成设置;

16、在变量选项中点击新建,命名为Slave1设置变量类型为I/O整数,连接设备选择刚才设置的Slave寄存器

地址设置为40000区中的1,因为组态王中起始地址从1开始,所以对应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地址为0

,数据类型选择USHORT采集频率为100ms,同样新建变量Slave2,地址为400002,对应

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地址1,读写属性用03功能码的话可设置为读写;

17、输入框处同样双击,表示用来向PLC的I址发送数据;

18、在问号处选择Slave2(对应寄存器地址为1);

19、保存后运行系统,设置写单寄存器(06H功能码)对地址0(对应组态王400001的地址)

读保持寄存器(03功能码)读取数量两个,(对应组态王地址400001,400002)下载后用博图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