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多段线如何修改?CAD多段线修改技巧

楼主(2023-03-16):
CAD绘图过程中,可以对已经创建的CAD多段线对象进行修改和编辑,例如:增加或删除顶点,移动顶点,也可以合并各自独立的多段线。本文小编就来大家分享一下浩辰CAD软件中修改CAD多段线的操作技巧吧!

CAD多段线修改技巧:

1、合并CAD多段线

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图纸文件后,如果直线、圆弧或另一条多段线的端点重合,则可以将它们合并成一个多段线对象,但是合并到的多段线必须是不封闭的。

如果端点不重合但是间距没有超过设定的"模糊距离",则可以通过修剪、延伸或将端点用新的线段连接起来的方式来合并端点。

2、修改CAD多段线的特性

如果被合并到多段线的若干对象的特性不相同,则得到的多段线将继承所选择的第一个对象的特性。如果两条直线与一条多段线相接构成 Y 型,将选择其中一条直线并将其合并到多段线。这样的合并将导致非曲线化,合并之后就可以拟合新的样条曲线生成多段线。

3、CAD多段线的其他编辑操作

PEDIT命令可以编辑多段线。可以执行的操作如下:

(1)闭合。将选定的多段线闭合,即连接最后一条线段与第一条线段。 除非使用"闭合"选项闭合多段线,否则即使首尾是相连的仍然会被认为是开放的。

(2)合并。将直线、圆弧或多段线添加到开放的多段线的端点。

(3)宽度。为整个多段线指定新的统一宽度。 要修改线段的起点宽度和端点宽度可以使用"编辑顶点"选项中的"宽度"选项。

CAD多段线修改技巧

(4)编辑顶点。编辑顶点的特性,正在被编辑的顶点会绘制上 X 标记。

(5)拟合。在顶点之间创建平滑的连接线,该曲线经过多段线的所有顶点并使用任何指定的切线方向。

(6)样条曲线。将选定多段线的顶点用作样条曲线拟合多段线的控制点或边框。除非原始多段线闭合,否则曲线经过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控制点 。

CAD多段线修改技巧

(7)非曲线化。删除"拟合"选项或"样条曲线"选项插入的其他顶点,并拉直多段线的所有线段。

(8)线型生成。设置通过多段线顶点的连续图案的线型。关闭此选项时,将生成始末顶点处为点划线的线型。

本文小编给大家分享了浩辰CAD软件中修改CAD多段线的一些简单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