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控车削螺纹时,主轴转速上限

楼主(2023-03-16):
各位大佬好,小弟想知道国产的数控系统,在进行螺纹车削时,主轴转速最高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螺纹车削,最高速度取决于工件材质、刀具材质、切割位的线速度(记住:是线速度、线速度、线速度),单纯说什么最高主轴转速没有意义!!

网友B:
国产数控系统在进行螺纹车削时,主轴转速最高可以达到的数值取决于数控系统的型号和规格以及所使用的主轴电机。不同型号和规格的数控系统和电机具有不同的性能和参数,其最高转速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数控系统能够支持较高的主轴转速,例如一些高端数控系统的主轴转速可达数万转每分钟,而对于低端数控系统则可能会存在转速限制。因此,具体的最高转速需要根据所使用的数控系统和电机来确定,建议查看设备的说明书或咨询生产厂家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B:
在S7-1200中使用PID的PWM控制温度时,如果出现超调量过大的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1. 调整PID参数:超调量过大可能是由于PID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的,因此可以尝试重新调整PID参数。例如,可以逐步增加P、I、D三个参数的值,并观察其对温度控制效果的影响,以找到最优的PID参数组合。

  2. 优化PWM控制策略:超调量过大也可能是由于PWM控制策略不合理导致的。例如,可以调整PWM控制周期和占空比,尝试让控制输出更加平滑,减少波动和超调。

  3. 加入控制限制:为了避免超调量过大,可以在控制过程中设置控制输出的限制范围,以防止控制器的输出信号过大或过小。例如,可以设置输出信号的上限和下限,以保证控制信号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4. 考虑使用先进的控制算法:除了传统的PID控制算法外,还有一些先进的控制算法,如模型预测控制(MPC)等。这些算法能够更好地处理复杂的控制问题,并具有较高的鲁棒性和适应性。

总之,在解决S7-1200中PID PWM控制温度时超调量过大的问题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不断优化控制参数和策略,提高控制效果和稳定性。

网友A:
我实在对于某些工控人员的机加工技术素质无语:螺纹车削可以用到几万转吗???

高速用于切削,可以有效降低机床切削的震动——说白了就是降低了单圈切削量也就是等效降低了切削力,自然降低了切削加工时的震动力(至于主轴在高速自身产生的震动力,这个不是切削产生的,不予考虑),提高了工件表面加工精度。

而螺纹切削属于重复进刀退刀的加工过程,单圈加工量越小意味着更多的进退刀,而进退刀瞬间会引起机器的震动,自己考虑吧

楼主:
    大佬别生气哈哈,我是一名运动控制方向的在校研究生,对具体加工工艺不了解,只是想了解一下我负责的螺纹车削模块,国内外算法所允许主轴达到的转速值。谢谢大佬在工艺上对我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