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个外部脉冲控制的伺服负载轴转速同步

楼主(2023-03-16):
两个外部脉冲控制的伺服控制两条传送带转动,且它们之间带动皮带转动的辊轴直径不相等,

A伺服的传送滚轴直径是80,

B伺服的传送滚轴直径是60,

它们是桥接上 的,如果速度不一致产品在前面皮带流下后面皮带时会出现位移

现在想就是设定一个每分钟的产能后,想让两个伺服负载轴转速是相同的,不需要单独分开去设置两个伺服的频率速度了

因为负载直径不同,所以设定一个产能后两个伺服的转速频率应该也不同,如何去计算它们这之间的 转速关系

网友A:
需要接上编码器吧,进行对比。

网友B:
插补指令

网友C:
用伺服控制还是好实现同速控制的,利用伺服反馈的编码器信号进行比较可以实现同速吧。

网友D:
硬件接线:将A轴的脉冲输出进入B轴的脉冲输入,B轴的伺服报警线接入A轴的停止信号上(B轴故障A轴减速停止);

参数设置:因为轴径不一样,修改B轴的电子齿轮分子分母,将两个轴的线速度调整为一致;

网友E:
如果脉冲频率和伺服参数相同那么,两个电机的转速相同,两个轴的直径比值是60/80  那周长也是60/80  速度也是60/80

如果速度相同  旧的转速80/60的比例   可以设定脉冲速度是80/60=4/3   也可以修改电子齿轮比的比例分子或分母

网友F:
这个在汇川伺服不是问题,汇川有这种专用龙门架同步控制方式,汇川针对这种同步方式特别开发的专用伺服

网友G:
两路脉冲还是一路脉冲,一路的话,设定电子齿轮,两路的话,可以设定电子齿轮,也可以用控制器计算好频率直接跟随

网友H:
假设产能为Q件/分钟,A伺服的传送滚轴直径为80mm,B伺服的传送滚轴直径为60mm,则A伺服和B伺服的转速比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VA/VB = DB/DA

其中,VA和VB分别表示A伺服和B伺服的转速;DA和DB分别表示A伺服和B伺服传送滚轴的直径。

设定每分钟产能为Q,则两个皮带的线速度相等,即:

VA x pi x DA / 60000 = VB x pi x DB / 60000

将VA/VB = DB/DA代入上式,得到:

VA = VB x DB / DA

将VA和VB代入前面的式子,得到:

VB = Q x 60000 / (pi x (DA + DB) )

VA = Q x 60000 x DB / (pi x DA x (DA + DB))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公式计算出A伺服和B伺服应该设置的转速频率来实现相同的产能。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需要对这些值进行微调以达到最优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产能为Q件/分钟,A伺服的传送滚轴直径为80mm,B伺服的传送滚轴直径为60mm,则A伺服和B伺服的转速比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VA/VB = DB/DA其中,VA和VB分别表示A伺服和B伺服的转...



Pi:就是表示微调系数是吗

网友I(2023-07-12):
应该可以用电子齿<此处内容被屏蔽>能  龙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