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直接读取西门子S7-200变量

楼主(2023-03-16):
直接复制到pycHorm,修改ip地址和站地址就可以直接读取,有利于数据的处理

import struct

import time

import snap7

def plc_connect(ip, type, rack=0, slot=1):

"""

连接初始化

:param ip:

:param type::param connection_type: 1 for PG, 2 for OP, 3 to 10 for S7 Basic

:param rack: 通常为0

:param slot: 根据plc安装,一般为0或1

:return:client

"""

client = snap7.client.Client()

client.set_connection_type(type)

client.connect(ip, rack, slot)

return client

def plc_con_close(client):

"""

连接关闭

:param client:

:return:

"""

client.disconnect()

def read_VB(client, offset):

""" :param client: client

:param offset: int

:returns: str.

"""

vb_data = client.db_read(1, offset, 1)

return vb_data[0]

def write_VB(client, offset, data):

""" :param client: client

:param offset: int

:param data: str

"""

data = int(data)

temp = hex(int(data))[2:]

if data < 0 or data > 255:

print("请输入0-255之间的数")

else:

if data < 16:

temp = "0"+ temp

client.db_write(1, offset, bytes.fromhex(temp))

print("向寄存器VB"+str(offset)+"写入"+str(data)+"成功")

if __name__ == "__main__":

client_fd = plc_connect('192.168.2.1', 2)

print("connect success")

write_VB(client_fd, 1, "16")

data = read_VB(client_fd, 1)

print(data)

plc_con_close(client_fd)

def write_VD(client, offset, data):

temp = hex(int(data))

temp = temp[2:].zfill(8)

# print(type(temp))

try:

client.write_area(snap7.snap7types.areas.DB, 1, offset, bytes.fromhex(temp))

print("向寄存器VB"+str(offset)+"写入"+str(data)+"成功")

except Exception as e:

time.sleep(0.003)

write_VD(client, offset, data)

def read_VD(client, offset):

"""This is a lean function of Cli_ReadArea() to read PLC DB.

:param client: client

:param offset

:returns: data int.

"""

try:

v_data = client.read_area(snap7.snap7types.areas.DB, 1, offset, 4)

data = int.from_bytes(v_data, 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except Exception as e:

time.sleep(0.003)

data = read_VD(client, offset)

return data

def write_VW(client, offset, data):

temp = hex(int(data))

temp = temp[2:].zfill(4)

# print(type(temp))

try:

client.write_area(snap7.snap7types.areas.DB, 1, offset, bytes.fromhex(temp))

print("向寄存器VB"+str(offset)+"写入"+str(data)+"成功")

except Exception as e:

time.sleep(0.003)

write_VW(client, offset, data)

def read_VW(client, offset):

"""This is a lean function of Cli_ReadArea() to read PLC DB.

:param client: client

:param offset

:returns: data int.

"""

try:

v_data = client.read_area(snap7.snap7types.areas.DB, 1, offset, 2)

data = int.from_bytes(v_data, byteorder='big', signed=False)

except Exception as e:

time.sleep(0.003)

data = read_VW(client, offset)

return data

网友A:
没注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