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145指令

楼主(2023-03-17):
各位大神   我这个松下FP-X0 PLC  为什么发出去的modbus代码,收到的报文格式是这样

我该怎么才能收到例如01 03 00  00 01 01 00格式的报文

网友A:
有可能收到的是乱码数据,看看你通信参数设置是否匹配

网友B:
发出去的代码格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收到的是乱码数据,看看你通信参数设置是否匹配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出去的代码格式不对吧



感谢您  我用了9044  COM1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C: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视频,使用145指令实现Modbus时有两种模式,一般使用直接指定Modbus地址这种模式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可以看看视频,你一定会有收获,FPX0、FPX、FP0H、FPXH的145指令大同小异,视频可以参考:

松下FP0H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讲解了UNITSEL、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3007109281939981?utm_source=xiguastudio

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讲解了UNITSEL、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77555024322920990?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D:
波特率不对有可能会这样,还有就是数据位要合适,不然就会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