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预测性维护

楼主(2023-03-17):
垂直方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诊断电机轴承故障、转子质量不平衡故障

水平方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诊断电机座松动故障、电机缺相或绕组短 路故障、联轴器平行不对中故障

轴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诊断联轴器角不对中故障、转子轴弯曲故 障

温度传感器:可以诊断电机局部区域温度过高

高精度电流互感器:可以诊断电机转子偏心故障、转子条故障

3 通道电流互感器:可以诊断电机缺相、电机绕组短路

楼主:
本模组为了对电机进行预测性运维而开发,可以采集电机的 3 路加速度振动 传感器、3 路电流(电机供电互感器输出信号)、1 路转速(电机转速)、8 路 温度(PT100 温度传感器)。 模组计算振动信号时域统计量,比如速度有效值、峭度等;计算加速度信号 频谱、包络谱;计算电机供电电流的包络谱;以及电机的绕组温度等,这些值写 入到模组的 modbus 寄存器,用户用 PLC/服务器、DCS 系统读取 modbus tcp 协 议寄存器的数据,从而获取电机的运行状态参数。这部分参数我们称之为客观参 数。 该模组还会根据计算结果,以及故障分析算法,给出对电机定子、转子、轴 承等部件故障判断信息,供用户参考使用。这部分参数称之为主观参数。

网友A:
我们厂正在试用,还有一个自动分析报警平台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有用过的可以分享下 现场实际使用经验。

网友C:
厉害,有图片,一下可以看清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