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430V会烧设备吗?

楼主(2023-03-17):
厂里电压会达到425V  晚上会超过430V

会烧坏设备吗?厂里主要是加工中心  电火花机  线切割机

最近电火花机  电路板坏的比较多  是因为电压高吗?

网友A:
电源电压超过额定10%属正常。

电压高会造成很多用电设备损坏、发热、缩短寿命.....。对电路板一类没影响,电路板是由稳压电源供电,不受交流电源影响。受影响大的是电机一类线圈负载,电压高造成磁饱和,空载电流增加、使铁芯发热,长期高温,降低绝缘寿命。

网友B:
有可能是电压的问题,特别相对早期的设备电源范围比较小。

网友C:
测设备进线电压,看是不是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超过额定10%属正常。电压高会造成很多用电设备损坏、发热、缩短寿命.....。对电路板一类没影响,电路板是由稳压电源供电,不受交流电源影响。受影响大的是电机一类线圈负载,电压高造成磁饱和,空载...



奥 电路板有自己的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设备进线电压,看是不是过高



确实高  应该不是电压高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压的问题,特别相对早期的设备电源范围比较小。



电压是高点  但波动不大 而且电路板有稳压电路  可能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D:
工厂电压430左右都是常见的,是不是你买的质量差,老是坏

网友E:
我们之前给客户提供的一批电机中所配的散热风扇就是因为现场电压高达420V,导致散热风扇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坏了。

网友F:
如果电压比较稳定且是持续电压较高,建议调整变压器的档位开关降低电压(有的客户变压器从安装好到报废都没有调整过电压分接开关),如果是负荷问题导致的,那个基本证明是线路过长或者负荷过大,正常在满负荷是380V空载400V,

网友G:
国网电能质量:10KV及以下高压供电和低压电力用户为额定电压的+7%~-7%,+7%的时候在406V那样;低压照明用户为额定电压的+5%~-10;所说的430是偏高的,要用精度稍好点的表计测量一下,电压高长时间使用的话有可能会损坏电气元件,一般用变变频、伺服设备比较多的话,进线电压有设定值限高,会有警告信息;如果是专变,是无励磁调压的,可以停高压调整变压器线圈抽头接线,如果是有载调压变压器,可以不停电调整有载开关档位,把电压调低一个档位,达到要求所需的电压值;没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对电压要求高的重要精密设备电源接入前加调压装置

网友H:
10楼大佬说的很清楚

网友I:
短时间没有问题,

网友J:
不会,只会烧脑

网友K:
电压为430V并不一定会烧坏设备,因为这取决于设备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如果设备的额定电压符合或高于供电电压,且额定功率在电源范围内,那么设备应该能够安全运行。

然而,如果设备的额定电压低于供电电压,或者设备的额定功率超过了电源的承载能力,那么就有可能会烧坏设备。此外,设备本身的品质和制造工艺也会影响其抗电压波动和耐久性。

对于电火花机和线切割机这两种设备,通常情况下它们需要稳定的电源来确保精度和效果。因此,我建议您仔细查看设备的说明书或咨询生产厂家,以确保您使用的电源符合设备的要求,并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

网友L:
如果有AC-DC可能会的   DC的硬件电压等级是800VDC也就是最高800V    440VAC直接转DC是762V    DC硬件   达不到标志 就会烧

网友M:
短时间没问题,加工中心  电火花机  线切割机设备好像都自带 变压器的。电火花和线切割本来就容易烧保险丝和继电器!

网友N:
可以调低一下变压器空载调压档位试试,供电电压过高不但影响用电器寿命,而且有些电器还会多耗电浪费电能。

网友O:
主要要看这些设备电路板的输入电源允许范围,如果在范围内是没问题的。如果超出允许范围就容易损坏。并且高电压的情况下,设备的动力部分(电机)也是容易发热烧毁的。

网友P(2023-04-29):
同意楼上的,主要看用电设备的耐压范围,比如±10%?还是其他要求,如果确实超出范围,会烧坏设备。

网友Q:
380±10,然后带的负载如果谐波太多的话,谐波电压就会增高,从而总电压增高或者降低,这样容易烧毁,确认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谐波太多的话加个谐波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