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鸡求助帖,简单的问题,感谢

楼主(2023-03-18):
打开仿真,最简单的程序。

理想状况:点击修改I0.0的值为1时,灯通电。

实际情况:

灯还是没通电。

理想情况:按下stop按钮,应该不通电
实际情况:

还是有电。

问题:我哪里搞错了,为啥与理想情况不符合?

网友A:
用m点和自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点和自锁试试



非常感谢,用M就可以实现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LCSIM的run跟stop,的作用是什么?

我试了一下,run模式下,仿真可以修改值,会有对应的改变

stop模式下,可以修改值,但不会对仿真结果造成影响。而且,显示值已修改,实际不变。

我的理解:只有通过CPU的run才能对值进行修改,stop模式尽管能修改值,但对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B:
I0.0赋值要用强制,-不能用修改I0.0的值为1,因为输入的是修改不了的。智能强制。

RUN 是启动

STOP 是停止

PLC在停止状态下当然对赋值和修改无反应了

网友C:
你是不是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D:
你这个水平差的稍微有点远,I点是输入点,在真实的硬件上是需要接线的,也就是你需要接一个启动按钮,仿真一般用M点来代替I点测试逻辑,方便修改。

RUN和stop这个问题你还纠结,运行则执行你的程序,停止就不执行你的程序,stop模式下你的修改操作是不被执行的。

网友E:
不运行的你还模拟什么

网友F:
I点是外部输入,在PLC里面是不能强制写入值的,可以换M点或DB数据块

网友G(2023-04-29):
需要开启仿真,用M10.0或者类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