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odbus通信设置问题

楼主(2023-03-18):
大家好,请教下大神们,蓝色圈内的VAR,0#,5分别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设置用VAR是什么意思。

网友A:
6X是功能码  0代表0号设备地址  #5是寄存器地址  VAR表示数据类型  VAR定义的数据类型是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X是功能码  0代表0号设备地址  #5是寄存器地址  VAR表示数据类型  VAR定义的数据类型是局部变量...



感谢"江湖再见-余辉",VAR是宏指令里的保留字,那别的相关保留字也可以同样修饰啦?

网友B:
VAR0就是变量0,等于1的时候就是站号1,等于2的时候就是站号2,其他的没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