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调制工具包仿真白高斯噪声

楼主(2023-03-19):
LabVIEW调制工具包仿真白高斯噪声

由于组件的非线性以及自然现象的干扰,通信系统中经常引入各种形式的失真和噪声。该VI旨在模拟加性白高斯噪声(AWGN)和压缩。生成单音信号以及引入压缩和AWGN中的选项。然后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生成的信号进行可视化:星座图、RF时域和频域。加性白高斯噪声(AWGN)最常从自然源引入,例如热振动和黑体辐射。它通常用于对卫星通信系统进行建模。虽然由于多路径、地形阻塞和干扰等原因,AWGN不是地面系统的良好模型,但通常用于模拟系统中的背景噪声。它还可用于模拟串行通信中的抖动和由此产生的时序错误。

压缩失真通常是由用于通信的物理设备内的非线性引起的。

下面的演示将模拟单个音调以及引入加性白高斯噪声和压缩的效果。这些是当今通信系统中常见的干扰源。

首先,打开“Comm System with Compression.vi并运行程序。请注意,有几个参数可用于控制模拟。将从主选项选项卡开始。这些位于界面的左侧,包括AWGN,调制和失真。在这些选项卡中,可以配置生成的信号以及模拟干扰。

AWGN 选项卡允许控制是否在系统中考虑了AWGN。可以选择增加或减少每比特能量的比率(Eb)到频谱噪声密度(n0).

调制选项卡允许增加或减少系统的幅度。调制类型也可以设置为以下选项:48163264128256 - 正交幅度调制(QAM)。还可以选择将系统建模为线性或非线性。在下一步中,将研究如何根据非线性自定义失真。还可以在此选项卡中为信号提供重置选项。

“失真”选项卡允许自定义负责模拟非线性失真的五个系数。

接下来,将查看界面右侧的表格选项。这些选项涉及查看正在仿真系统的不同方式。还有一个配置选项卡,允许设置系统的符号率。

第一个选项卡允许通过星座图查看系统。这将以二维散点图的形式显示信号。它显示复杂平原中给定数字调制中的可能符号。还将能够看到给定调制方案的误差矢量幅度(EVM)。

下一个选项卡允许查看RF时域中的信号。

还可以选择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在频域中查看信号。

第四个选项卡允许根据程序上一节中设置的失真系数查看模型的非线性。

最后一个选项卡允许在 1MHz 10 MHz 范围内控制以 Hz 为单位的符号速率。请务必注意,此设置只能在程序未运行时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