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所电路图纸都是对标法,维修人员骂声一片

楼主(2023-03-20):
45所电路图纸都是对标法,维修人员骂声一片......

我真不知道那个45所抱残守旧,总是模仿国外垃圾图纸干啥:他们生产的芯片生产设备,图纸全部都是对标法线号,电盘内元器件损坏更换后,器件标识没了,原图纸一下子找不到,导致设备使用方维护人员现在骂声一片:人家根据软件监控查到外部IO异常点,却一下子找不到故障位置,而芯片生产设备停车就是不小损失,我不知道对标法那么垃圾,居然还有垃圾人员选用......

如果是我们做的那种设备,都是器件号与内部地址关联的,例如:

继电器号:输出Y000驱动的继电器、接触器,编号就是CRY000、KMY000,对于输入点同样输入按钮就是急停ESX000、按钮SBX000等等,线号就是程序内部的输出入元件号码,就算没有图纸,直接有眼睛的就可以定位(触摸屏画面还有器件分布标识),国产设备垃圾是有理由的......

楼主:
实话说,对标法线号仅仅对于配线人员有点帮助,线号直接定位到器件接线点,对于维护设备来说,完全就是垃圾!!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所谓的高端设计人员抱残守缺,这种崇洋媚外的洋奴实在无语了

楼主:
刚刚客户维修人员又在抱怨45所图纸垃圾,设备故障他们还能接受——毕竟国产设备问题多点正常,售后服务比进口设备好多了,改变程序或者增加功能应答速度远超进口设备,尤其有的进口设备不提供软件修改服务

看来只要过来这个客户,总是会听到这种抱怨,下一批设备已经在与我司沟通了,虽说有招投标,不过他们肯定图纸线路编号指定不能使用对标法——那个太垃圾太垃圾

网友A:
只能顺着线路慢慢去拉去找了

楼主:
如果是纯硬件接线图,那个对标法也就罢了,可是现在是PLC控制......

控制方式变了,控制器件也变了,线号标注还是用那种落后的导线标注方式,这个就是国内国企类企业的悲哀??国内设备永远赶不上国外设备是有理由的

网友B:
简单事情复杂化 显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事情复杂化 显高深

这个就是中国专家中国官员的标准做法:明明狗屁不懂还要装高深,还要指点专业人士......

中国就是败在这些垃圾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