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客户抱怨对标线号导致无法维修设备,大家聊聊

楼主(2023-03-20):
客户~~青岛某芯片生产企业

客户抱怨对象:国产45所.......

设备类别:芯片生产设备.......

客户抱怨内容:45所生产的芯片生产设备,维护人员无法准确快速找到故障点,在设备软件内查到异常时定位到输出入信号,需要半天才能定位到实际元器件,严重影响生产......

我看了一下这种设备的控制柜,发现内部接线采用对标法,同时柜内部分器件标识缺失,设备分布于各处的传感器可能因为更换或者厂家45所的现场改造原因,传感器很多缺失器件编号,即使对照图纸,也很难一下子找到对应输出入信号的传感器,我实在无语:对标法是国外的垃圾设备采用的线号标注法,为什么国内45所这种大国企不予舍弃呢??难道那些所谓的高端设计人才不知道现场维护人员的实际情况吗???

网友A:
图纸太标准化也不太容易让下面人员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太标准化也不太容易让下面人员熟悉

不是图纸太标准化,而是国内那些崇洋媚外的东西把人家的糟粕奉为至尊,国外的狗屎也是香的!!

好像还有个别专家还说印度的牛粪能够治病——中国专家说的

网友B:
简单事情复杂化

一串字母加数字  同一点位不同标注可以多绕些圈

楼主:
文雅一点来说,对标法就是给那些文盲接线用的:因为线号直接定位到器件接线端子(例如柜子编号AP20、这个柜子里面接触器KM10,那么接触器进线端主回路的L1端子其线号标注:AP20.KM10.L1,也就是傻鸟文盲知道这个符号就知道接线,那个是知识没有普及只能用文盲接线时的线号标注,毕竟那个只要看到符号一样就行了,不要管那个符号代表什么),而现在都是用数字逻辑处理器配合编程来做控制系统,同时接线人员都是高级知识人员不再是文盲,那种落后的适合于文盲的线号标注就应该彻底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