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北人印刷机频繁炸机

楼主(2023-03-21):
一年前接触一套北人印刷设备。六塔印刷。十二套主轴系统,已使用十年有余。全套设备无零线。

一日接到通知一配电柜炸机。让去查看情况。

到地方打开配电柜,空开跳开,鲍米勒伺服整流桥炸裂,逆变模块炸裂两只。驱动板损坏。功率配套板损坏。

外部制动电阻良好。线路良好。空开完好。伺服电机绝缘(500v摇表)良好。电缆绝缘良好。

鲍米勒驱动器是50kw机器,配套33kw电机。修复后试机正常,输入电压430v,带载三相电流30a平衡,交付使用。使用半月有余后再次炸机,故障现象和故障器件相同。再次修复后两月后再次炸机。

一年来先后炸机五台(不同位置的不是同一台的五台驱动器)驱动器。现在已无着手点了。

注:维修都是选用全新原品牌原型号的器件。

大家帮忙分下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车间湿度如何?

网友B:
会不会潮湿,粉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间湿度如何?



车间很干燥,很干净。定期清理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潮湿,粉尘比较大



车间很干燥,很干净。定期清理卫生。

网友C:
根据描述,炸机现象和故障器件相同,且使用了全新原品牌原型号的器件进行修复,说明问题不在器件本身。考虑以下可能原因:

  1. 线路问题:虽然线路绝缘良好,但可能存在线路过载、短路、接触不良等问题,导致电流异常。

  2. 环境问题:工作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等因素可能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3. 驱动器升级问题:设备已使用十年有余,驱动器系统可能存在不兼容、不稳定的问题,导致频繁炸机。

  4. 配电柜问题:配电柜本身存在故障或者设计不合理,导致电路不稳定。 针对以上可能原因,建议进行以下排查和解决:

  5. 对线路进行全面检查,确保线路安全可靠,不存在过载、短路、接触不良等问题。

  6. 确保工作环境温度、湿度等参数符合设备要求,加强设备维护和保养。

  7. 考虑对驱动器系统进行升级或更换,确保系统兼容性和稳定性。

  8. 对配电柜进行全面检查,确保电路设计合理、电器元件符合规格要求,确保电路稳定可靠。 综上所述,需要对多个方面进行检查和排查,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并进行解决,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AI  作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据描述,炸机现象和故障器件相同,且使用了全新原品牌原型号的器件进行修复,说明问题不在器件本身。考虑以下可能原因:线路问题:虽然线路绝缘良好,但可能存在线路过载、短路、接触不良等问题,导致电流异常。环...



很详细

这个确实很头疼  必须静下心来慢慢逐步排查

楼主:
非常感谢给的建议,我再慢慢查询一下

网友D:
在电源端找找问题尝试想点办法看看?增加稳压器试一下?或者弄个独立的地线试试?我之前碰到老是烧直线电机和驱动器的,就是搞了一个稳压器和独立地线后就没在出现

网友E:
10多年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等,一般都是电容器使用寿命问题,直接换新品电容器吧

一般以前产品厂商都会要求规定时间更换大功率器件的储能电容(早期储能电容一般都是单独一块印刷版方便更换,现在考虑到厂家和维护人员均有饭吃,一般都是换新品:不买新的厂家卖一次后续就没钱赚了)

网友F:
你们所说的“炸机”就是半导体功率模块击穿,叙述的第一项就是整流桥击穿。整流桥损坏与这三个因素有关:1.电源电压高,其尖峰电压超过能耐受的反向最高电压;2.负载重,过电流造成损坏;3.元件有缺陷。半导体器件损坏几乎跟寿命无关,损坏无必然,是偶然结果。

我认为交流电源可能存在问题,电压超高,偶有过电压尖峰会击穿器件;负载问题,查查是否有瞬间过流,机械卡死等。